请问有没有小体积的能做Cycle-by-Cycle Current-Limit PWM的芯片或单片机呀?

楼主(2020-05-16):
请问有没有什么小体积的单片机能做到Cycle-by-Cycle Current-Limit PWM?
如果是有这种功能的栅极驱动那也不错。
要硬件实现,软件担心速度不够
就是类似UC3843那样,一旦电流到了,就立刻斩掉,单片机的话,相当于是由比较器或一个引脚作为限流输入来清除定时器,或干脆就是3843那样的结构,但3843需要12V。
Microchip的dsPIC应该是能做到,但有没有别的,小体积一些的呢(SO8~16,TSSOP,QFN都可以,但别直接BGA),先谢谢了!

网友A:
AVR的有,内置比较器的,可以用比较器触发PWM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的有,内置比较器的,可以用比较器触发PWM关断。

AVR那个是比较器触发中断,然后软件去处理吧,怕来不及啊
难道AVR有什么型号可以比较器直接控制PWM的?那些PWM强化的型号吗?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VR那个是比较器触发中断,然后软件去处理吧,怕来不及啊
难道AVR有什么型号可以比较器直接控制PWM的?那 ...

其实microchip本身就有,所谓的MCU内置数字电源的,就是不写程序,开关电源部分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B:
STM32F334,数字电源专用,7x7 LQFP。

网友C:
合泰有针对移动电源做的芯片,ht45f4m,等几个型号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microchip本身就有,所谓的MCU内置数字电源的,就是不写程序,开关电源部分也是可以工作的。 ...

这还真是特别,我研究研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334,数字电源专用,7x7 LQFP。

26ns from analog input to PWM shut-down
够用了,虽然再小点更好,不过这个尺寸也是可以接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泰有针对移动电源做的芯片,ht45f4m,等几个型号有这功能

感谢推荐,有意思的角度,虽然可能会遇到不合适的地方,但价格优势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泰有针对移动电源做的芯片,ht45f4m,等几个型号有这功能

HT45F4M没看到LZ要的功能,那个OCP比较器只是起过流保护作用,不是做Current Mode Control的。

网友D:
比较器+中断不就可以么……
但是MCU再快也没有比较器后面跟一个管子或者逻辑门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中断不就可以么……
但是MCU再快也没有比较器后面跟一个管子或者逻辑门快啊 ...

理论上中断不是一定不能实现,但响应速度太勉强的话,炸机风险太高不能接受,这个响应速度越快越好。
是的。
所以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希望单片机自身内部就带有硬件的这个机制,这样安全得多,程序也更方便干别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中断不是一定不能实现,但响应速度太勉强的话,炸机风险太高不能接受,这个响应速度越快越好。
是 ...

好吧……那我还是更倾向于逻辑门,X2SON封装的那种……

网友E(2020-06-20):
你需要的是SILABS的C8051F850或EFM8BB10等。特别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的是SILABS的C8051F850或EFM8BB10等。特别适合你。

QFN20!感谢!这个体积非常好了!!

网友F:
cbc功能还是用TI 280049DSP

楼主:
引用 网友F:
cbc功能还是用TI 280049DSP

感谢,但这个体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