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绿端子焊接后铜针粉化原因

楼主(2020-05-16):
电路板焊接后,老化一周。发货时发现这个现象。这个板子和这颗料都是生产了近年了,第一次发生这个问题。有遇到的朋友还请解惑。多谢了!

楼主:
粉掉的这个针是24V供电。在工装上测试时用顶针供电的。以前也是这样操作的。自动粉掉的断面发黑,图片里能看出来。扣掉的断面颜色也不对。这到底是咋回事呢?200套里有4-50个的样子!

网友:
关注一下,还没碰到过这状况

楼主:
多谢关注,太抓瞎了。马上要发货了!

网友:
楼主的测试的时候,顶针难道是顶在这个这个引脚上的?(氧化位置)

曾经在一批有问题的PC817光耦上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怀疑是原本已经被腐蚀的引脚(或翻新或材料本身就不对)经过错误的化学处理或用某种方式强行电镀了一层外皮。
在焊接的时候这个外皮就已经脱落了,但如果是机器焊接,可能因为不外受力而无法发现。

不过楼主只有一个引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要考虑电化学腐蚀。

异种材料的顶针刺破了表层的镀层,并且有电流流过,导致腐蚀?楼主的环境湿度大于50%?

楼主:
是的,24V电源通过顶针--顶到这个段子脚上给板子加电测试。10来年了一直这样测试。现在也考虑是电化学腐蚀,但是搞不清楚为啥现在有,以前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24V电源通过顶针--顶到这个段子脚上给板子加电测试。10来年了一直这样测试。现在也考虑是电化学腐蚀 ...

这篇与楼主的情况很相似,可以参考下
不过,以前没事,现在这样,我个人认为是连接器材料成分不对了。

楼主:
太感谢了,这个很有参考意义。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做下实验。如果可以复现就能确定原因了!多谢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这个很有参考意义。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做下实验。如果可以复现就能确定原因了!多谢楼上! ...

关于 镀层不完整,基底材料和镀层之间存在电位差,环境中存在加速腐蚀的物质,再传两个,可能也是个比较好的参考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情况,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这种端子,有些可能材料不好,有一个厂家的,我把弯脚的掰成直脚用,一掰,立马形成断面,再回复掰一下,立马断

楼主:
是的,我向厂家咨询时,厂家让我做的第一个测试就是掰铜针。但也没发现啥异常。

网友:
原电池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