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正转正常,反转抖动厉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20-05-17):
直流无刷电机,正转正常,反转抖动,这个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程序问题

网友A:
没控制,说明电机有问题。把电机的两根线交换测试一下。

楼主:
有可能是哪方面原因,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哪方面原因,指点一下

正转可以,说明硬件通道正常。反转不行,查下换相顺序有关的代码

网友B:
先从硬件上把正反向调换一下,看看正反向是否正常

网友C:
交换两根相线,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控制,说明电机有问题。把电机的两根线交换测试一下。

调整相序后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从硬件上把正反向调换一下,看看正反向是否正常

调整相序后可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换两根相线,再试一下

是的,调整相序后,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调整相序后,可以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程序里有个方向的时序不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调整电角度后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