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ZYNQ矿板EBAZ4205增加VGA显示接口

楼主(2020-05-17):
参考Zedboard给ZYNQ矿板EBAZ4205增加VGA显示接口,电路图如下:

引脚约束如下,刚好对应矿板的DATA3接口: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19 [get_ports {vga_pRed_0[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T20 [get_ports {vga_pRed_0[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T19 [get_ports {vga_pRed_0[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U19 [get_ports {vga_pRed_0[3]}]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18 [get_ports {vga_pGreen_0[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P19 [get_ports {vga_pGreen_0[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U20 [get_ports {vga_pGreen_0[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V20 [get_ports {vga_pGreen_0[3]}]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M19 [get_ports {vga_pBlue_0[0]}]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P18 [get_ports {vga_pBlue_0[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N17 [get_ports {vga_pBlue_0[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P20 [get_ports {vga_pBlue_0[3]}]
纯手工焊接如下,实物如下:

参考黑金cource_s1_ALINX_ZYNQ(AX7010_AX7020)开发平台基础教程V1.09.pdf中的第十二章 使用 VDMA 驱动 HDMI 显示.pdf进行开发:

开发环境Vivado 2019.2和Xilinx Vitis IDE 2019.2,对应工程如下:
解压说明:下载下来的文件先把".zip"扩展名删除了然后再用7zip解压

运行效果如下:

网友:
不错嘛,玩的很溜。支持开源

网友A:
加点pf级小电容,再做pwm,可以实现模拟24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pf级小电容,再做pwm,可以实现模拟24位显示了。

不搞那么复杂了,接下来准备上Linux+qt玩一玩

网友B:
楼主,千万别玩Linux+qt。
你一玩这个,你就搞不过软件工程师了。人家天天各种库用的贼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千万别玩Linux+qt。
你一玩这个,你就搞不过软件工程师了。人家天天各种库用的贼溜。 ...

就是随便搞着玩,无所谓啦。PetaLinux + matchbox + QT + QCustomPlot 运行效果如下:

楼主:
移植了浏览器可以上论坛了

网友(2020-06-18):
不错 玩的很溜

网友:
玩的相当可以。

网友:
哈哈,点个赞!
我的还在吃灰/垫桌子,那天也翻出来晒晒

网友:
不错,参考参考

楼主:
买了个VGA免焊接头和1/8W金属膜电阻,看起来顺眼多了。

网友C(2021-09-25):
膜拜 楼主牛啊,请教linux driver是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 楼主牛啊,请教linux driver是怎么搞的?

用Zedboard的Linux驱动就可以了
也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这个VGA和HDMI只在最后输出上有差异,因此驱动是兼容的
ZYNQ #1 - PL端模拟HDMI信号输出环境下的Linux界面显示
https://blog.csdn.net/sements/article/details/8897830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Zedboard的Linux驱动就可以了
也可以参考以下链接
这个VGA和HDMI只在最后输出上有差异,因此驱动是兼容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如果ROOT密码忘记了,有冇方法清空?在不格式化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ROOT密码忘记了,有冇方法清空?在不格式化的情况下

文件系统是在什么上面的?emmc还是sd卡上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文件系统是在什么上面的?emmc还是sd卡上啊?

您好,是在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是在emmc

用已知root账号密码的sd卡作为文件系统启动进入系统,挂载eMMC文件系统chroot到eMMC文件系统,passwd修改root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已知root账号密码的sd卡作为文件系统启动进入系统,挂载eMMC文件系统chroot到eMMC文件系统,passwd修改 ...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成功显示感谢分享

网友E(2021-12-1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ALINX的全部PDF教程么?我下载的版本是1.06,HDMI相关的在第十七章,而且跳过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ALINX的全部PDF教程么?我下载的版本是1.06,HDMI相关的在第十七章,而且跳过了很多。 ...

把文件名改为cource_s1_ALINX_ZYNQ(AX7010_AX7020)开发平台基础教程V1.09.7z.001和cource_s1_ALINX_ZYNQ(AX7010_AX7020)开发平台基础教程V1.09.7z.002用7zip解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文件名改为cource_s1_ALINX_ZYNQ(AX7010_AX7020)开发平台基础教程V1.09.7z.001和cource_s1_ALINX_Z ...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千万别玩Linux+qt。
你一玩这个,你就搞不过软件工程师了。人家天天各种库用的贼溜。 ...

大神推荐用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