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测试方法: 评估QFN类元器件的散热焊盘开孔是否会与周边焊盘短路

楼主(2020-05-18):
贴片机贴装元器件时,  Z轴方向会有个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会使印刷上去的锡膏坍塌,并积压到周边.   锡膏量控制不好时,就会与周边引脚连接短路.  这种现象没有X-ray时还不太容易发现,内部短路

观察方法:  用 玻璃 代替QFN,  压下去看看, 如下图

网友:
恩,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A:
中间那么大的焊盘肯定不能全部开钢网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Z方向行程,不要压太多也应该可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么大的焊盘肯定不能全部开钢网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Z方向行程,不要压太多也应该可以缓解 ...

散热焊盘锡太多的话,他的表面张力产生的托举力会大于周边焊盘。也不能小,小了空洞太大。

网友:
好的,学会了,QFN的玻璃哪里领

网友:
确实看TI的官方封装库里就是这么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么大的焊盘肯定不能全部开钢网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Z方向行程,不要压太多也应该可以缓解 ...

期望精确控制Z 方向的压力对SMT来说是不容易实现的。
焊盘要防锡珠,这个绝对正确,还有,PCB的散热焊盘可以画小一点,以减少锡膏用量,及增加散热焊盘与引脚的间距。另外也可以同时减少钢网厚度。

网友:
一直按照官方的说明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