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用HDMI2.0 IP的设计电路上的这两个芯片在设计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5-18):
本以为FPGA 调用内部HDMI2.0 IP核后,外部的设计就可以变得很简单了,今天仔细找了些参考设计发现并非如此  ,设计中差分线间串入了一个芯片
还有额外增加了一个时钟芯片 ,不明白为什么要额外增加时钟,而且这个芯片价格200多元 都快赶超FPGA了

如果外围电路这样  那可能确实还是用第三方的现成转换方案来得实在了

网友A:
你把gtx好好配一下emphasis可以不接。那个芯片是redriver,通常线很长时得有,3米以内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gtx好好配一下emphasis可以不接。那个芯片是redriver,通常线很长时得有,3米以内可以不用。 ...

前辈 您说的是 上面这个 TMDS Retimer  还是下面这个Ref CLOCK
上面这个芯片 感觉成本还能接受 下面这个 REFCLOCK   SI5324C   的价格  比4个 LVDS转HDMI2.0还要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 您说的是 上面这个 TMDS Retimer  还是下面这个Ref CLOCK
上面这个芯片 感觉成本还能接受 下面 ...

下面那个啊,是个高精度pll,如果你线不太长应该无所谓了。可以找个温补晶振,jitter要小。

网友:
短线可以不用,长一点可以用redriver,再长的应该retimer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啊,是个高精度pll,如果你线不太长应该无所谓了。可以找个温补晶振,jitter要小。 ...

好的 感谢 我再查查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啊,是个高精度pll,如果你线不太长应该无所谓了。可以找个温补晶振,jitter要小。 ...

前辈  这个高精度PLL存在的意义是不是  不同分辨率下HDMI提供不同时钟用的?  这种时钟 FPGA内部的PLL难道不能胜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  这个高精度PLL存在的意义是不是  不同分辨率下HDMI提供不同时钟用的?  这种时钟 FPGA内部的PLL难 ...

那是Xps级的PLL,不是XXps级的。

网友(2020-07-04):
引用 楼主:
前辈 您说的是 上面这个 TMDS Retimer  还是下面这个Ref CLOCK
上面这个芯片 感觉成本还能接受 下面 ...

应该是为了适应不同分辨率,产生不同的参考频率。

网友:
SI5324的作用,就是为不同规格的Video生成相应的clock,同时产生MGT需要的低抖动Reference Clock

网友B:
------------
HDMI PHY
------------
  VPhy version : 02.02 (0000)

GT status
---------
TX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74250240 Hz
RX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74244096 Hz
DRU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1 Hz
TX: CPLL
RX: QPLL
TX state: CPLL lock
RX state: ready

QPLL settings
-------------
M : 1 - N : 80 - D : 8

CPLL settings
-------------
M : 1 - N1 : 5 - N2 : 2 - D : 2

RX MMCM settings
-------------
Mult : 16 - Div : 1 - Clk0Div : 64 - Clk1Div : 16 - Clk2Div : 64

TX MMCM settings
-------------
Mult : 8 - Div : 1 - Clk0Div : 32 - Clk1Div : 24 - Clk2Div : 96

DRU Settings
-------------
Version  : 7
DRU is disabled

------------
Debugging
------------
AuxFifo Overflow Count: 0

最近也在调, 在PAL / NTSC分辨率的时候, 这个DRU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应该设置成多少, 还是固定为125M就可以了? 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
HDMI PHY
------------

固定在12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
HDMI PHY
------------

你是用什么平台调试的

网友:
refclk1设置125M, pal/ntsl 原始hdmi clk是27M, 环出的时钟测试只有9M左右,
明显感觉qll pll时钟设置不对

设计rx数据通道走dphy[3:1], rxclk走refclk0, 配参考时钟refclk1=125M,
设计tx数据通道走dphy[3:1], txclk走dphy[0]

在videophy配置rx=qpll, tx=cpll

现在在查channle速率配置的地方, 也希指点下哪里有问题!

Starting colorbar
VphyHdmiRxReadyCallback: CMN0 iFreq=2000
RX stream is up
TX stream is up
TxStreamUpCallback: XVPHY_CHANNEL_ID_CH1 TxLineRate=809700000 // 这里感觉有问题, 值是从xphy中获取的, 不知道如何设置
TxStreamUpCallback: XV_HdmiTxSs_SetSamplingRate() HdmiTxSampleRate=3
--------
Pass-Through :
        Color Format:     YUV_444
        Color Depth:      8
        Pixels Per Clock: 4
        Mode:             Interlaced
        Frame Rate:       50Hz
        Resolution:       1440x576@50Hz (I)
        Pixel Clock:      27000000
--------
TX stream is down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什么平台调试的

7系......

网友C:
时钟芯片Si5324C的作用的确是针对不同的视频格式生成对应的FPGA SERDES参考时钟,但是这个也要根据你的需求来,如果你只是需要720P/1080P/2K/4K这些格式的话是不需要这个时钟芯片的,固定的148.5MHz或者297MHz时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Si5324C的作用的确是针对不同的视频格式生成对应的FPGA SERDES参考时钟,但是这个也要根据你的需求 ...

如果我12G SDI 跑固定4k  协议的话 也用固定的时钟就可以了吗?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我12G SDI 跑固定4k  协议的话 也用固定的时钟就可以了吗? 感谢

是的,一般就固定148.5MHz或者297MHz,不过要注意你选的器件类型,有的器件用CPLL到12G的话只能用297MHz;要实际建个工程跑一跑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一般就固定148.5MHz或者297MHz,不过要注意你选的器件类型,有的器件用CPLL到12G的话只能用297MHz ...

大神有什么   4K 60 的CMOS 推荐的吗? 能用SUB-LVDS就可以了
MIPI 4k 的有点跟不上

网友:
sub-lvds的sensor都比较老了,稍微新点的就是IMX274了;推荐一款8lane mipi的sensor;IMX334,mipi 速率最高只有891Mbps;你看看是否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