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下运放问题

楼主(2020-05-18):
TI OPA2348的运放,组成高增益的放大电路,输入信号2mVpp/50Ω,66Hz,正弦信号,发现有的板子输出异常,概率大概20~30%。
代工厂家换了运放就好了,但是根本问题还没有找到。

自己对运放运用的运用不是很好,只是觉得对于一级运放,反馈电阻太大,开环增益不够可能导致个体差异。
示波器观测好的板子和坏的板子放大倍数不一样。

电路图:

我在TINA-TI的仿真:

TINA-TI的仿真文件:

网友A:
这哪是电压放大啊。100M/100=1M=120dB,闭环放大倍数比运放开环增益都要大了
输入信号是小电流,做I/V转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是电压放大啊。100M/100=1M=120dB,闭环放大倍数比运放开环增益都要大了
输入信号是小电流,做I/V转换 ...

还有个50Ω的信号阻抗。确实增益很大,反馈电阻也很大。但是为什么有的运放可以,有的不可以?是因为接近极限开环增益,所以运放的不一致性体现出来
实际的信号源是一个压电传感器,但是工厂测试采用5mVpp/50Ω/66Hz的正弦波信号,但是我实际输入2mV的时候好的板子和坏的板子差别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是电压放大啊。100M/100=1M=120dB,闭环放大倍数比运放开环增益都要大了
输入信号是小电流,做I/V转换 ...

仿真的增益在60~70dB

网友:
这么大的放大倍数,连最基本的深度负反馈都无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