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激活铅酸蓄电池?

楼主(2020-05-18):
一铅酸蓄电池12V38Ah长期放置未使用,现测电压为2.5V左右,用18V50W光伏板+充电控制器,充不上电。

请问坛内高手:如何激活?谢谢

网友:
可能某个单元内部极板失效了,修复不了。

网友A:
你用充电控制器,估计是因为控制器识别电压不对就不充电的,用恒流源试试吧,先低电流0.1C,恒压设置到12V慢充试试。

网友B:
15.5V恒压恒流充电24小时看看

网友C:
别费劲了,扔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充电控制器,估计是因为控制器识别电压不对就不充电的,用恒流源试试吧,先低电流0.1C,恒压设置到12V ...

谢谢!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5V恒压恒流充电24小时看看

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费劲了,扔掉吧

是的,扔了吧。能恢复一点点电力没有什么价值的。

网友E:
铅酸蓄电池最怕放完电不极时充电,不用的电池每3个月充一次电。
最佳使用状态为浮充。
不存在激活问题,充不进电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铅酸蓄电池最怕放完电不极时充电,不用的电池每3个月充一次电。
最佳使用状态为浮充。
不存在激活问题,充 ...

好吧,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扔了吧。能恢复一点点电力没有什么价值的。

那就重买一只

网友:
折腾不值得,我车上有个电瓶,我用了网上介绍的各种方法,折腾了2周,还是存不住电。扔一边去了。

网友:
前几年车子电瓶不行了,网上买了号称脉冲充电器想自己修复。每天拆蓄电池,搬蓄电池,充放电搞了好多来回,结果然并卵,还是老老实实换电池。

网友:
旧电瓶到某宝上可以以旧换新。我上一个电瓶用了5年(2014-2019),花了235(总价)换了个新的。是师傅开车送过来,搭好线(避免车内仪表掉数据)换的,全程不用我动手,换得很专业,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另外,如果你的电瓶已经接近寿命极限,又还不想这么早换。可以到咸鱼上搜索3000F 超级法拉电容 60元(6枚电容)+20元运费 可以买一组接好线的。一定要做好绝缘(可以叫店铺老板免费做塑封,然后回来自己加个刚性好的壳),然后买条粗的线并联在现有的电瓶上。启动打火效果还是刚刚的,可以给延寿一段时间(宣传是2-3年,实际上只要电瓶不漏电拖后腿,可以全靠法拉电容启动车子)。单用法拉电容也行,据说单用可以打火5-30次(之间),缺点是单用法拉电容就不建议熄火后听音乐或者吹风扇了。。。建议在车子第二个电瓶周期结束前(10年车)考虑,因为这时候车子也快要报废了,换新电瓶不一定值。。。这时候可以拿这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