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经验. IO电平尽量不要用示波器去判断!

楼主(2020-05-18):
上周碰上一批货485不正常,现象为发货前品保检测发现很多机器485收不到信号,
我拿回来4台,只有一台有他们说的问题.测试多发几次就收到了,然后一整天都是好的,用示波器测485 A\B ;RX脚波形\RD电平 都是正常的.
查来查去都没有问题,加上故障很少重现,而且即便一重现也是很快就会恢复,搞了好几天时间都找不到问题,
后来总结出规律,就是每天第一次上电就会有很多出问题,然后只要多发送几次,就能恢复.之后无论怎么整,一整天都是好的.断电好几个小时也不一定会再现,到了第二天又坏.

我被整的实在没辙,最后还是同事帮我查到问题,他用万用表.测RD发现电平不稳.这才总算把问题找出来.
这个同事甚是古怪,嫌天天查办公室5S,把桌面的示波器给退了,后来又去领了个便携示波器,又嫌抽屉放不下也给退了.
因此他只有万用表,到他手上没两下就发现问题了.
他说用万用表测到电平不稳,我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个板是灌胶的,万用表笔不够尖,我从头到尾都是用示波器探针去戳.
最终查明原因是写代码的同事,因为改板后忘了去改这个IO,一直处于输入状态.
===========================================
一般情况.示波器输入阻抗1M,万用表内阻都是10MΩ.还有表笔的原因
同样测输入IO,  感应出来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一直用示波器看的飘过,表示没遇到过异常现象

网友A:
看了还是不怎么明白
示波器探针和万用表笔怎么就有那么大区别?

网友:
示波器能看的万用表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还是不怎么明白
示波器探针和万用表笔怎么就有那么大区别?

一般情况.示波器输入阻抗1M,万用表内阻都是10MΩ.还有表笔长度\屏蔽等原因
同样测输入IO,  感应出来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手持万用表通常是10兆内阻,台式万用表就完全不一样了,默认一般是超高阻输入,G欧级别

网友B:
这是有可能的,还有的时候会出现,接上逻辑分析仪的线或者什么的,时序波形就会一切正常。拔掉线后就各种不对。

网友:
受教了,谢谢。以后设计中注意下

网友:
你这属于特例,不能因为这样就下结论说不要用示波器测量IO电平。

网友C:
“他说用万用表测到电平不稳,我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个板是灌胶的,万用表笔不够尖,我从头到尾都是用示波器探针去戳.”
=========================

我可以以90%的把握认为:
原因是瞎撞上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板子是“灌胶的,万用表笔不够尖”,
然后“用万用表测到电平不稳”。
那么完全可以认为万用表跳码是因为有胶的存在,导致万用表表笔和板子的测试位置之间接触不良而跳码。
你的示波器反而是接触良好而没有跳。
这样一个错误的测量根本不能和你的原因联系起来。

而且仪器的内阻,我也不敢苟同。
示波器是1MΩ内阻没有问题,但是你的表笔一定是没有衰减的吗?
万用表内阻从来就没有一个定数,不同档位内阻不一样,不同的型号同样档位内阻也可以不一样,上GΩ的都有。

关于你的“电压感应”,也不能赞同。真有漏电,简单的电阻分压就可以解释了,无需创造词汇。
单片机输入管脚如果配置成了弱上拉,那么在没有任何负载存在下,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出的一定稳定为高,电阻分压一比划出来了。

网友:
一看就没做过干扰测试,只要做一丁点干扰测试就发现问题

网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高级台表都会有G欧级别的输入电阻啊。就是为了确保它测的时候不会改变你的被测电路。
手持表10兆内阻,对有些单片机的io已经够当作下拉电阻了,这样你会发现用万用表测的时候正常,不测就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用万用表测到电平不稳,我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个板是灌胶的,万用表笔不够尖,我从头到尾都是 ...

给同事都是485芯片都是换新的,485芯片那一块都是除过胶的。
用示波器看始终是低电平粗看是0V,万用表搭上去就不一样了,0.5左右,手再碰一下表笔直接上到2V以上了。
这本应是输出的引脚,很明显并没有被设置为输出。

网友:
只是碰巧用万用表的查出问题,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示波器查IO电平,用对了方式示波器肯定是最好的工具(不一定是最方便的工具)

网友:
看IO电平就是示波器干的活,我相信示波器能看准。

网友:
我咋觉得你示波器的接地和万用表的接地差异造成了读取电平的差异更大呢?
另外在波形的时域分析上,万用表还是不能替代示波器的,
比如纹波你用万用表看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用示波器看对不对。
所以建议楼主再复现一下之前的问题,详细追一下root cause。
1M内阻我觉得足够了,如果你的板子,nA级的电流都能影响波形的电平,
导致485信号电平异常,这板子就太过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可能的,还有的时候会出现,接上逻辑分析仪的线或者什么的,时序波形就会一切正常。拔掉线后就各种不 ...

遇到过逻辑分析仪接上正常,取下不正常的。

网友:
进来看各位做硬件的坛友分析问题的,学习一下排查问题的思路。碰到一些怪异的问题,这个时候排查的手段思路比较重要

网友:
最近确实碰到示波器量IO口的问题,IO输出有毛刺,后来发现是输入电源线在pcb上方,把电源线拿走就没问题了。

网友:
485 应该是RO吧,单片机接RO脚也应该是设置为输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用万用表测到电平不稳,我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个板是灌胶的,万用表笔不够尖,我从头到尾都是 ...

我同意你说的,做示波器的人傻啊,难道还不如万用表精准?楼主肯定是其他地方搞错了,最后总结了一个不了了之的结论。

网友(2021-03-26):
你这示波器1M内阻的结论让人很无语,要么拿了有源探头比如力科的某款,要么用了无源探头的1X模式,总之这个结论完全经不起推敲。
这个现象可以说是非常典型:没有按照原则做事,再用奇技淫巧规避问题,让人看起来很灵活的样子。建议夯实基础,戒骄戒躁。

网友:
楼主的故障应该还可以复现,重新测量下

网友:
这结论不敢苟同,且容易误导人

网友:
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因为经验不足的原因。如果看到上升沿或者类似信号,上拉很弱时候斜率就会很大,多看一些积累些经验就比较容易把控了。另外的还有例如两个信号打架,在波形上可以看到很弱的一点阶梯波形,那么就很容易想到两个输出信号打架了

网友:
根本还是经验不足。硬件是个需要积累待遇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干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个写软件的,就该拉出去打一顿。

网友:
纯输入状态,示波器的低电平是不完全稳定的,如果用手碰一下会明显有波动的,经验不足,这个和示波器不行没关系。

网友:
发现问题第一步追溯以前版本是不是正常,本次改了什么

网友:
鬼扯的,哪有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