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输出负电压

楼主(2020-05-18):
我仿真DAC0832输出电压跟我算出来的一致,但是实物的输出却是负压,仿真输出的电压是正电压,单片机的I/O口输出正确,是我DAC0832电路画的不对吗?

网友:
这芯片老古董啊

楼主:
学校要用,看了各种资料感觉图都没有画错,找了半天问题,都没找出来是哪边有问题

网友A:
表笔插反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笔插反了,哈哈哈

网友B:
8032只能输出正电压,所以运放-端电压大于+端电压,本来输出就应该是负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32只能输出正电压,所以运放-端电压大于+端电压,本来输出就应该是负压吧? ...

研究研究吧,它数据手册上也是这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