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的ADC线性度校准

楼主(2020-05-18):
按手册上讲,可以看出两点,1. 线性度出厂已经校准过了  2. 线性度校准有条件限制
但是实际应用发现新买的V版本ADC线性度比较渣,无奈之下对线性度进行了校准(也没有按手册条件,我实际fADC 25MHz   Vref 2.5V),结果校准后线性度就很好了。
想问下网友,线性度每次开机都要校准?还是说校准后存flash,每次开机读下呢。

网友A:
除了线性度,有效分辨率梦范多少呢,不做平均滤波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线性度,有效分辨率梦范多少呢,不做平均滤波的情况下?

16位,如无采样速度太高要求,可做到24位

网友:
有什么意义呢,又不是专用的adc,很多人看750的adc分辨率上去了就欢欣鼓舞的,就没看看750的芯片温度,读一下就明白了,那温度随着功耗和外设的不同完全不一样,所以内置的用好了很累,累到根本不值得折腾。就算是你一个外置的基准,距离不拉开温升不考虑输出不缓冲也是一个劲的动不是

网友:
不懂,但是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百度翻译是个好东西

楼主:
结贴了。尽管手册上讲mcu出厂已经对线性度进行了校准。但是实际工程应用中建议如下处理:
初始化时除了常规校准外,仍需要对线性度校准,并且应在校准后将线性度校准系数存flash,这个系数仅当校准失败时从flash读出来写校准系数寄存器用。

再就是对于这款MCU的内部AD,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搭采样电路(一级运放加偏置)测量了0.1mA  --  100A的交流电流,1A以下,误差不超过0.01mA ;1A以上误差不超过10mA。即使跟外部AD芯片比这指标也还可以了,但是坑比较多,回头开个帖子把遇到的坑写写。

网友(2020-07-19):
引用 楼主:
结贴了。尽管手册上讲mcu出厂已经对线性度进行了校准。但是实际工程应用中建议如下处理:
初始化时除了常规 ...

也想用这个芯片的内部AD,洗耳恭听采坑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了。尽管手册上讲mcu出厂已经对线性度进行了校准。但是实际工程应用中建议如下处理:
初始化时除了常规 ...

能贴段adc初始化代码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