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SP8266 阿里云批量烧录MQTT信息方法

楼主(2020-05-19):
现在ESP8266模块通过MQTT通信方式连接阿里云服务器,要连接阿里云服务必须要有认证三元素(用户名、密钥,设备密码)且每个接入模块都是唯一值,小批的时候怎么将这些存入模块呢,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写死代码里,或者写个PC工具,串口写

楼主:
现在我就是串口来做的,批量太慢了

网友A(2020-12-18):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就是串口来做的,批量太慢了

现在有同样的问题  同求  楼主有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
不是有一型一密方式吗?或者自己弄个http的设备注册后台接口,每次上电去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同样的问题  同求  楼主有好的方法了吗

你ESP8266用的是FREERTOS还是NONOS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ESP8266用的是FREERTOS还是NONOS的呢?

arduino啊

网友:
我是NB模组+阿里云,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严重关注。

补充:目前处在开发阶段。
我是直接烧死在程序里,但感觉这种方式量产肯定不行。

网友:
我们之前的方法是在产品生产时,在生产测试程序里做,生产测试时,加一个从服务器获取Key的步骤

网友:
在服务器上做个API,esp访问一次就获取一份机密信息,保存到flash里。

网友:
产线下线 功能测试时 写进去啊 我们车机下线测试时要写很多初始值进去的

网友:
nodemcu 可以lua,内部有file模块,可以建立,删除,读取文件,然后用手机连接直接发送设置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就是串口来做的,批量太慢了

都印刷成二维码的方式,条码枪连接串口助手,扫码后直接串口发给设备,然后写入。也有串口条码枪可以直接连接设备。

网友:
9楼方法不错

网友:
程序写个判断,没有登录帐号就访问特定ssid的wifi.与特定服务器连接,申请登录帐号。服务器顺便记录下这颗8266r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