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0.96寸OLED模块老化

楼主(2020-05-20):
最近才留意到,机台设备上用的OLED显示屏显示的字体发虚,亮度不一致,

检查后(全白输出)发现无法全白,屏幕上有残留平时显示的信息,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烧屏?

这块屏采用了约一年半的时间,
按照道理,使用寿命是16000小时,约1.8年。

请教论坛的高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

网友A:
“使用寿命可是16000小时,约55年呢”
这怎么换算出来的呢?

网友:
我使用中也发现有这个问题。大约开1年多就会有显示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B:
正常吧,手机oled照样烧屏,
不适合长时间显示固定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寿命可是16000小时,约55年呢”
这怎么换算出来的呢?

同样有这个疑问,16000/24/365 =1.8年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这个疑问,16000/24/365 =1.8年左右。

楼主一年12天, 过一天就等于我们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寿命可是16000小时,约55年呢”
这怎么换算出来的呢?

哈哈,露怯了,
不好意思,算错了。。。
我还算了两遍呢,瞧我这智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有这个疑问,16000/24/365 =1.8年左右。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寿命可是16000小时,约55年呢”
这怎么换算出来的呢?

哈哈,见笑了,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吧,手机oled照样烧屏,
不适合长时间显示固定内容

请教一下,有什么好办法么?

这块屏是用在设备上个的,感觉显示静态信息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换位置显示,定时换位置

网友:
OLED要做屏保或移位显示吧   长时间显示同一内容肯定这样

网友:
屏保, 抖动显示,

网友D:
这是使用OLED的基本规则,不能让里面的LED工作不均匀。

网友:
固定一个位置显示很快就出问题,色衰,电视上好多点都是变化点亮的。
工业上有些标记位经常要亮,这个无解,除非选抗衰变好的OLED

网友:
确实有遇到这个情况,目前解决    一不固定内容,同一位置不常时间显示同一内容。         二是和手机一样,无操作超时关显示,2年以上使用了,无异常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使用OLED的基本规则,不能让里面的LED工作不均匀。

学习了,还有这种现象

网友:
前车之鉴,记号了

网友:
同样遇见过这个问题,感觉就像监控用CRT显示器一样,长时间一个画面会出现暗影。

网友:
顺便请教一下,平常使用的那种1602的,12864的点阵屏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E:
预留4像素横移就行, 每次随机位移 1-3 号位. 这样就可以用八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预留4像素横移就行, 每次随机位移 1-3 号位. 这样就可以用八年了

谢谢建议,我来试试看。

网友:
我买的电源,上面显示器1年多都看不到了,不知是不是产品设计问题

网友:
这么不经搞?我也有一款设备用这种屏。

网友:
正准备用这款屏呢?要怎样才能避免?

网友F(2020-11-22):
OLED的使用寿命按1.6万小时计算,  按照每天点亮屏幕12小时  这样一年就是365X12=4380小时   16000/4380=3.6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OLED的使用寿命按1.6万小时计算,  按照每天点亮屏幕12小时  这样一年就是365X12=4380小时   16000/4380=3.6 ...

它的寿命是怎么算?减少到50%还是完全看不到?

网友:
就是烧瓶了

网友:
“使用寿命可是16000小时,约55年呢” 这个55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无解  就在这么简单

网友:
除了烧屏,可能是屏的品质也不好,漏气氧化厉害。换个牌子的看看,或者直接用液晶屏算了

网友:
如果只是文字,单双号分别正反显示!

网友(2020-12-28):
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有的板子,工作一段时间后不亮,用电洛铁从新烫一下就亮,这样重复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屏是买的哪里的?我在优信电子买的中景圆的屏模块设计有错误,如果用内置高压发生器,输入电压要3.5以上,但模块里面电压是3.3,高压输出不足,你检查一下高压对不对

网友:
我用了至少三年了,,没听客户说过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担心 这个情况,亮度调到最低,,后面产品,都不太敢用了,改用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这个屏是买的哪里的?我在优信电子买的中景圆的屏模块设计有错误,如果用内置高压发生器,输入电压 ...

好像关系不大,,我输入才3.3V供电,  模块经过662K稳压以后,给显示屏的电压更低(我没量),   几万个产品出去至少三年,没听过出现这个情况的,,也可能客户没长时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预留4像素横移就行, 每次随机位移 1-3 号位. 这样就可以用八年了

我买的一个烙铁就是这样,每5秒种,移动一下

还有看过一个工业产品,彩屏的,,也是每一分种,闪一下,关一次,显一次,,估计也是这么考滤的

看的还不舒服,,老是动来动去

网友:
搭车问:
0.96inch这个尺寸,有lcd规格的不?有没有相应的品牌推荐?

网友:
记号了,学习下

网友:
晚上反显

网友:
定期滚动就好了,把所有的点都点一遍,我看到好多设备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前年有个帖子,屏幕2个月就烧屏了,还烧的带概率-灰度的。从此弃用OLED

网友:
OLED有这个问题,那普通LCD  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新产品不知道要用LCD好,还是数码管好。。数码管太LOW,但是耐用,LCD好看,又怕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