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g?回帖的时候不自动刷新

楼主(2020-05-20):
在页面回帖的时候 提交完页面没有刷新,看不到自己的回复,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回帖后页面会自动刷新啊

网友:
今晚我重启服务器试试。

前几天被第二次猛烈的DDoS攻击,我们又调整了流量清洗方案。前面有一台流量清洗机,然后才到我们的服务器。

不知道是否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我是手机发帖,提交后,实测会自动刷新的。

网友A:
我切换到手机电脑版。发这个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切换到手机电脑版。发这个测试。

手机电脑版的确不会自动刷新。

网友:
好,我刚才重启了服务器了。

再手机电脑版测试回复。

网友:
哈哈,解决问题了。

楼主:
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

当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时候,重启服务器可能是良方。

2天前收到坛友投诉,我就想重启服务器。

但技术人员不同意,说我们的服务器超级稳定,应该查看日志,查找原因。

当然,原因还没有找到。

我这次直接自己进去重启了服务器才通知技术人员 :)

网友:
哈哈 有时候就要不走寻常路

网友:
试一下,这几天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电子的东东,重启是最常用的方法

网友:
重启包治百病哈哈

网友:
这几天都是这样的,注意到了

网友:
我也是回复后不刷新

网友B:
@armok. 搭车反映另一个问题:论坛的新消息通知里面,我记得以前是点那条消息查看时,会直接跳转到别人回复你的那一楼层,但现在好像是不管咋点,都是去楼主位,好像目前还是这样。

网友:
好像现在还是不自动刷新,手动刷新才会显示最新回复。

使用环境:win7 64bit系统,google chrome浏览器78.0.3904版本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不自动刷新,手动刷新才会显示最新回复。

使用环境:win10 64bit系统,google chrome浏览器 版本 81.0.4044.138

网友:
又只能临时重启解决了。  大家先自行刷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ok. 搭车反映另一个问题:论坛的新消息通知里面,我记得以前是点那条消息查看时,会直接跳转到别人回复 ...

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的。之前已经讨论过。神出鬼没的,同一个设备,今天可以跳,明天不行,后天又可以了。

你看到我们举报的时候,必须大家填写楼层号的。

网友:
我这也是不能自动刷新了,我还以为是我浏览器的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