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草图大师画的模型如何cnc加工?

楼主(2020-05-20):
用sketchup画了个机壳,导出stl模型后再转为step格式,可能是模型比较复杂,发到速加网上无法自动识别计算,人工处理答复需要cad格式或pdf,不知该如何操作,难道要重新在其他3d软件中画?

楼主:
3d打印没问题

网友A:
看了下这个网站是支持这种格式的,可以考虑sketchup的文件可能存在的问题:
1.sketchup实际上不支持曲线和曲面,它的弧其实都是多边形。
2.sketchup画的东西有时候可能出现破面,导致模型不是实体(体积为0),或者包含没有厚度的成分(比如某个面上有个多余的线),有时候模型一个实体内部出现一个面也会导致问题
可以简单检查一下,判断是不是实体可以用sketchup里面交集并集那个功能,尝试与另一个随便画的东西进行操作,如果可以进行,则是实体,不能则模型存在问题,但sketchup不能自动找到问题的位置。

网友:
速加网我用过一次,网上的报价还可以,但是一会有个客服联系我,说不行,要加钱。弄得人很烦躁,后来就没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这个网站是支持这种格式的,可以考虑sketchup的文件可能存在的问题:
1.sketchup实际上不支持曲线和 ...

非常感谢!
实体检查过没有破面,另一个小零件导入速加网没问题,这个大零件导入后可以预览但无法自动计算价格,看来还是su胎里毛病,曲线是直线段组成的。

楼主:
su玩玩3d打印还凑合,cnc看来得sw,抓紧学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