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MOS驱动电路,帮忙分析一下对不?

楼主(2020-05-21):
如题<分立元件MOS驱动电路,帮忙分析一下对不?>

输入信号MCU_B 是MCU的信号,上面有个15v会不会对mcu有影响?

网友A:
楼主是做电动车控制器啊,15V没影响,满大街的电动车几乎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电动车控制器啊,15V没影响,满大街的电动车几乎都是这样的

哈哈,看来你是做电动车的,这个原理图没有抄错吧

顺便问一下一般电动车用的控制频率是多少?

网友B:
自举电路  C2大概用的多大?是什么品质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你是做电动车的,这个原理图没有抄错吧

顺便问一下一般电动车用的控制频率是多少? ...

一般10K以上,15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路  C2大概用的多大?是什么品质的电容

47uf 50v 电解电容(某绿y中的)

网友C:
Q5和Q2的基极不用串一个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10K以上,15K左右

c1 3 4 取值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Q5和Q2的基极不用串一个电阻吗?

我在看Q2 和Q3之间是不是该串一个电阻

网友C:
Q2,Q3不用,Q2和Q4以及Q5和Q6之间才要。

网友A:
C1C3一般是103,C2大部分人家没有使用,6V4是啥意思?就是6.4V?

网友D:
6.4v?  没看懂Q6怎么关闭。

网友E:
电动车驱动MOS不使用驱动芯片,并且G极处上面并联了10nF电容,是因为驱动芯片抗干扰不行,不如分立+并电容还是只是从节省成本的角度考虑?
另外VV有一篇帖子讲到使用分立器件+主动升压搭MOS驱动电路,并且使用主动升压的方式比自举升压在电动车上效果好,启动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6.4v?  没看懂Q6怎么关闭。

这里的6.4v是测量的电压,估计设计电压应该是5v,mcu实际测量电压也是6.4v,  mcu的io高电平就关断了Q6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Q3不用,Q2和Q4以及Q5和Q6之间才要。

这个某 绿y电动车的原装控制器上实际接线手抄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3一般是103,C2大部分人家没有使用,6V4是啥意思?就是6.4V?

估计设计电压是5v,但是mcu实际测量电压是6.4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驱动MOS不使用驱动芯片,并且G极处上面并联了10nF电容,是因为驱动芯片抗干扰不行,不如分立+并电容 ...

"另外VV有一篇帖子"请传上来,或是给个传送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VV有一篇帖子"请传上来,或是给个传送门

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0a2d93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典分立元件H桥驱动(稳定、低成本,可代替IR21XX集成IC驱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 ...

这个确实是经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是经典了

仔细看了下,带主动升压的帖子应该是这篇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3faafb23
上面那篇还是自举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带主动升压的帖子应该是这篇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67& ...

经典5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带主动升压的帖子应该是这篇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67& ...

很久前用过IR2104驱动STP75NF75,总是烧STP75NF75, 是不是2104到mos的G信号线不能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