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电路控制5V的USB风扇的转速控制

楼主(2020-05-21):
我的想法是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MOS管输出给风扇,但是搭个电路试了 一下,发现风扇会抖动,同时也有异响。是不是需要用电感电容什么的给输出平滑一下。

请教我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A:
不要用pwm控制,要用直流控制,类似dcdc电源那种方案就行,mos管后加LC

网友:
再或者,直接买支持pwm控制的风扇,像主板上常接的4pin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pwm控制,要用直流控制,类似dcdc电源那种方案就行,mos管后加LC

我大概明白了,我先试试,不懂再请教

网友B:
电位器调节的淘宝上不到 5 块钱一个,其实就是个 DC-DC 升降压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调节的淘宝上不到 5 块钱一个,其实就是个 DC-DC 升降压的模块

我主要是想实现类似自然风的自动高低速变换、定时、自动风速等功能,再实现手机控制等,就是图个好玩。

网友:
可以PWM直接控制,你多试试各种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pwm控制,要用直流控制,类似dcdc电源那种方案就行,mos管后加LC

画了个电路,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一开始启动电压有上冲啊,可以有办法消除吗?

另外,好像需要电感值比较大的电感。

网友:
PWM   输出后面补个大电容,不用串电感了,风机就是电感,注意还要加个续流管子

楼主:
我发现把驱动的频率提高了就会好很多,这个是10kHz 占空比50%, 100uH电感 220uF电容的仿真,输出3.5V。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C:
上面几位直接用PWM控制无刷电机直流供电电路的,可是真懂?有PWM引脚的风扇能调速,没有的不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几位直接用PWM控制无刷电机直流供电电路的,可是真懂?有PWM引脚的风扇能调速,没有的不能调速。 ...

请教大佬,如果不输出pwm调速, 而使用调整输出电压的方式,能不能调速呢?

网友:
首先你查查风扇的驱动芯片工作原理吧

网友:
PWM调输风扇是个老贴子了吧,记得之前有人发过。 两线的也可以调速,单片机PWM输出,RC+三极管+反馈就能实现。 三线就直接输出PWM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