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屏蔽线内的信号线防雷测试问题

楼主(2020-05-21):
如题,传感器通过10米长的屏蔽线接到测量设备。传感器悬空安装,为金属外壳,且接了屏蔽网,屏蔽网为信号地。
请问:屏蔽网(信号地)需要做对大地的浪涌测试,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屏蔽网内的信号线需要单独对大地做浪涌测试吗?

网友A:
肯定要的。因为信号走阻抗最小的路径,所有信号你根本不知道浪涌会走哪个。 另外,屏蔽网做信号地,如果是传输模拟信号那就有很大的潜在问题,不是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的。因为信号走阻抗最小的路径,所有信号你根本不知道浪涌会走哪个。 另外,屏蔽网做信号地,如果是 ...

信号走阻抗最小的路径,外面的屏蔽层不正是最小路径吗?
当屏蔽层有浪涌电流流过,屏蔽层内额信号线顶多是感应电压,但是和直接耦合浪涌测试差别还是挺大。

网友:
从使用角度出发,如果是金属支架,然后直接固定的位置也是金属的,可以无视,直接用没问题的。至于理论和测试,为了过某些标准,那我不懂。

网友B:
按标准是不要的,只要打屏蔽线,你的电源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标准是不要的,只要打屏蔽线,你的电源接地。

多谢,找到了标准。
还有一事不明,标准上说:测试用屏蔽线长度选设备实际屏蔽线长度与20m中的小者,这个是什么考虑啊?
我们实际屏蔽线长度是100m。是不是屏蔽线越长,电感的效应降低了雷击浪涌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找到了标准。
还有一事不明,标准上说:测试用屏蔽线长度选设备实际屏蔽线长度与20m中的小者,这个 ...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