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PCB过孔盖油效果差异的原因

楼主(2020-05-21):
      有个PCB,上面使用的过孔都是完全一样设置的12mil/24mil 规格,工艺选择了过孔盖油,但是做出来的PCB
上过孔的表现却有两种不同的样子,
     第一种效果,第二种效果
实际上图里边是差不多的对应第一个,对应第二个
感觉上第二个就像有个开窗一样。 求科普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啥,还有如何能始终获得第一种那样的效果呢

网友A:
第二个软件里设置是开了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软件里设置是开了窗的。

这个比较正常吧? 没看出哪里差别。一个有盖油,一个没有盖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