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据传输到手机,用Wifi还是蓝牙方便?

楼主(2020-05-21):
单片机每秒要传输128字节的数据量到手机端,用串口转Wifi方便还是用串口转蓝牙的方案方便。
有没有靠谱的现成模块推荐一下?

网友A:
感觉蓝牙省事,你用wifi还多了一层无线网,更麻烦。

网友B:
如果要考虑IOS,BLE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考虑IOS,BLE优先

老大,能与安卓或者苹果手机直接通讯当然更方便啦,BLE模块能稳定长时间互传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蓝牙省事,你用wifi还多了一层无线网,更麻烦。

不是都是要在手机上设置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能与安卓或者苹果手机直接通讯当然更方便啦,BLE模块能稳定长时间互传数据么? ...

当然可以呀,ble都那么成熟了,用过很多长时间连接传数据的很少遇到断开或者其它问题,不过透传的我用的少,soc的用得多,就看你买的透传模块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呀,ble都那么成熟了,用过很多长时间连接传数据的很少遇到断开或者其它问题,不过透传的我用的 ...

老大推荐一款稳定的ble模块给我呗

网友C:
wifi很难用,要登录验证,开了wifi会断网,都是问题。蓝牙首选。每次128字节的话,BLE4.0好像长度不够,单次只能20多字节,需要作分包,增加复杂程度。直接用BLE4.2或者5.0。选TI的CC2640之类的方案就可以了。nrf的应该也OK,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
WIFI登陆验证太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很难用,要登录验证,开了wifi会断网,都是问题。蓝牙首选。每次128字节的话,BLE4.0好像长度不够,单 ...

老大,我想找蓝牙串口模块的话,一个包能传输多少字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想找蓝牙串口模块的话,一个包能传输多少字节呢?

去某宝随便搜一下,这些都有介绍。

网友D:
我正在用WIFI 方案,挺爽的。每次可以发2048字节

网友:
24小时不间断收发,目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想找蓝牙串口模块的话,一个包能传输多少字节呢?

要注意SPP在IOS上用不了,首先BLE,市面上很多蓝牙串口模块应该都是基于SP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用WIFI 方案,挺爽的。每次可以发2048字节

您用的是8266模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想找蓝牙串口模块的话,一个包能传输多少字节呢?

你和模块之间是串口通信,模块会用buffer保存的,所以不用管一次能传多少个包,你的数据量还很少,串口和BLE通信都完全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SPP在IOS上用不了,首先BLE,市面上很多蓝牙串口模块应该都是基于SPP的 ...

对,所以建议直接选以下主流芯片为主控的模块就好:  nrf51822  cc2541/2540  Da145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是8266模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