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尺寸液晶播放视频画面撕裂有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5-22):
我的视频是59HZ的,屏的刷新我调得越接近视频帧率,撕裂越明显,停留时间更长。ILI9341的控制器,RGB接口,视频帧率是固定的,有没有占用少缓存的简单办法?

网友A:
双缓冲可以解决画面撕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缓冲可以解决画面撕裂的问题。

具体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如何实现呢?

一个缓冲区加载数据,一个缓冲区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缓冲可以解决画面撕裂的问题。

如果不用双缓冲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双缓冲可以解决吗

那要控制显示前解码要完全完成,一般是显示中改写了显示缓冲区导致撕裂

网友:
用双缓冲内存不够,扩展外部内存容量,内存的速度又上不来,真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