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大锂电池电量检测电测电路的ADC输入范围

楼主(2020-05-22):
锂电池的电压变化范围:3.5~4.2V
用电阻将锂电池电压分压后,进入ADC。

如果分压电阻相等的话,ADC的输入范围:1.75~2.1V,变化范围只有0.35V,如果简单有效的将ADC的变化范围扩大呢?
比如扩大到0~3.3V

网友A:
利用运放做个减法器就ok了

网友B:
不用外加芯片,如果芯片可以更改ADC参考电压,可以将VCC再分压一下或者选内部其它参考电压,可以稍微提高点精度。
锂电池利用电压推电量本来不是很准,差的ADC也都10位了吧现在,需要追求这么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运放做个减法器就ok了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外加芯片,如果芯片可以更改ADC参考电压,可以将VCC再分压一下或者选内部其它参考电压,可以稍微提高点 ...

明白了,谢谢。精度不要很高,只是看看在不增加太多成本的情况下能否提高高度。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MARK

网友:
加大分压的电阻阻值。

网友:
假如ADC里面有PGA也可以实现,等效于改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