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检测设备向上或者向下有什么非机械的方法?

楼主(2020-05-22):
设备是手持设备,想检测正面放置还是倒放
不需要太高精度,因为只有正反的检测。
是不是用陀螺仪芯片就可以?有哪些芯片性价比高又容易购买呢??

网友:
水银开关,垂直水平面,正放导通,反放断开

网友A:
没注意非机械式,加速度传感器,三轴的那种,ST的几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非机械式,加速度传感器,三轴的那种,ST的几块一个

lis3dh 就1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非机械式,加速度传感器,三轴的那种,ST的几块一个

主要是设备怕摔,所以不能用机械式,而且对体积有要求

只需要正反判断也要三轴?看上去3轴功能很高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设备怕摔,所以不能用机械式,而且对体积有要求

只需要正反判断也要三轴?看上去3轴功能很高级 ...

三轴可以估计摆放位置,当然解决不了绝对摆放位置。再加个三轴磁力计就可以精确估计任意时刻的位置和状态了。

网友:
MPU6050,读z轴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设备怕摔,所以不能用机械式,而且对体积有要求

只需要正反判断也要三轴?看上去3轴功能很高级 ...

单轴的不一定便宜,楼上说的,才1块钱

楼主:
lis3dh搜索下,是ST的芯片?淘宝要2-5块左右,还担心会不会缺

和那个MPU6050那一个好点?最好是驱动简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lis3dh搜索下,是ST的芯片?淘宝要2-5块左右,还担心会不会缺

和那个MPU6050那一个好点?最好是驱动简单 ...

是ST的,这颗料计步手表手环用的很多,6050是6轴,贵很多呢,你的应用3轴够用的了。如果动态响应速度要求极快才考虑6轴

网友:
加速度芯片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