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的坚果PRO 2S好搞笑,手机短信的日期经常是错误的

楼主(2020-05-23):
最近我们手机处理了大量的短信。

发现这手机的时间有毛病(疫以前信息不多没有发现):

1。经常收到未来短信。比如现在12:25分,会收到12:50的短信。

2。前面收到的短信,有时比后面的短信,显示的时间还新。

网友A:
短信息延迟,用过2G模块的人基本都知道吧!

网友:
估计是锤子手机解析的问题,
还有一个:极大可能是窃取了本坛创造性的未来时间帖子的概念,并深受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信息延迟,用过2G模块的人基本都知道吧!

但比真实的时间提前了。

比如现在10点50分,收到的短信显示10:58,怎么解释?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oppo的子品牌realme x2,用还是挺好的,但是设计人员的奇葩思维我是理解不了。
水滴屏,状态栏显示图标时候,避开那个凹槽位置就可以了,但是设计人员就不这么做,图标会显示在这实际看不到的地方,必须将状态栏下拉才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oppo的子品牌realme x2,用还是挺好的,但是设计人员的奇葩思维我是理解不了。
水滴屏,状态栏 ...

我也用realme x不能接受的杀进程并且怎么设置都没有用,经常跑步半个小时进程肯定死翘翘了,谁跑步不得有个把小时啊。另外指纹锁推送也就是前半小时有效,安卓就是麻烦,谁都能修改,以后还是买ios放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realme x不能接受的杀进程并且怎么设置都没有用,经常跑步半个小时进程肯定死翘翘了,谁跑步不得有 ...

在任务列表里点击右上角的:号里的锁定,无效么?
我的X2这样锁定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realme x不能接受的杀进程并且怎么设置都没有用,经常跑步半个小时进程肯定死翘翘了,谁跑步不得有 ...

你没有使用过三星note系列,不要说安卓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任务列表里点击右上角的:号里的锁定,无效么?
我的X2这样锁定是有效的 ...

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么用,等跑步的时候试试,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没有使用过三星note系列,不要说安卓不行。

以前买过note3/note4,比国产的同期手机是强那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note3/note4,比国产的同期手机是强那么一点点。

note5之后开始越来越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note3/note4,比国产的同期手机是强那么一点点。

你在使用note10试试。

基本没有任何缺陷的,连我都找不到。

网友D:
三星S系列 貌似这几天服务器崩了,很多手机进入自动刷机模式?  我用note9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S系列 貌似这几天服务器崩了,很多手机进入自动刷机模式?  我用note9  正常。 ...

是因为闰四月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S系列 貌似这几天服务器崩了,很多手机进入自动刷机模式?  我用note9  正常。 ...

我的note10也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note10也正常。

我感觉我要三星脱粉了,如果手机信息对于一些人很重要的话,这次的事故可以说跟电池爆炸差不多。
还是苹果香  手里还有个二手 iphone se 1  装的app比较少 操作依然顺滑。

网友:
我说iphone11反映慢,wifi和触摸没安卓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realme x不能接受的杀进程并且怎么设置都没有用,经常跑步半个小时进程肯定死翘翘了,谁跑步不得有 ...

估计步步高系的都是这样,我的vivo z5也是动不动就自己清理进程,导致我佳明手表的app就没有正常工作过,怎么设置都没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在使用note10试试。

基本没有任何缺陷的,连我都找不到。

说得我都想买NOTE10了,之前搜站长的NOTE10帖子,奈何那个账号被冻结了帖子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得我都想买NOTE10了,之前搜站长的NOTE10帖子,奈何那个账号被冻结了帖子看不到 ...

审核完成就开放的了。

note10的确非常好用,尤其摄影效果。唯一缺点就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我要三星脱粉了,如果手机信息对于一些人很重要的话,这次的事故可以说跟电池爆炸差不多。
还是苹 ...

苹果的最大问题对我来说,是输入和编辑文字,远没有搜狗输入法好用。

搜狗输入法对安卓功不可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的最大问题对我来说,是输入和编辑文字,远没有搜狗输入法好用。

搜狗输入法对安卓功不可没。 ...

水果机可以用第三方输入法了,我现在的6SP,用的QQ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S系列 貌似这几天服务器崩了,很多手机进入自动刷机模式?  我用note9  正常。 ...

服务器可以控制你的手机,很恐怖哦

网友:
note10和s10这次都没有中招。note10自带的扫描功能很好用,扫完了不用自己切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得我都想买NOTE10了,之前搜站长的NOTE10帖子,奈何那个账号被冻结了帖子看不到 ...

note10刚入手,现在京东貌似是4599

楼主:
引用 网友F:
note10刚入手,现在京东貌似是4599

比我买的时候便宜了1000元。也就2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我买的时候便宜了1000元。也就2个月。

早买早享受,本来打算入s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任务列表里点击右上角的:号里的锁定,无效么?
我的X2这样锁定是有效的 ...

测试过了,没有用处,半小时一过,直接杀进程,这功能就是各摆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