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推荐一款EMC容易过的DCDC芯片

楼主(2020-05-23):
ON的NCP3020A(要A后缀的),还有车规款,是一个DCDC控制器,需要外置双边MOS,开关频率300KHz.我个人认为,可能是DCDC芯片里面EMC效果最好的,有展频功能的除外。
这款DCDC控制器本身发热有点大,5V输出85度估计只能做到5A输出,配合不同的外置MOS,转换效率也不同.
使用这款控制器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VCC输入端最好加ESD保护,FB反馈的上边电阻需要并一个300pF~1nF的电容,SW需要加RC吸收电路改善EMC,RC参数可以通过实验调整.出于资料保密,电路图和EMC结果我就不贴出来了.
这个芯片的EMC表现有个特点,最高干扰点在35MHz左右有个波峰,然后一路衰减下去,再没有波峰,并且就算是35MHz那里干扰也是非常小的.车载标准轻松过.

网友A:
lz,驱动芯片发热大的原因是高频+大电容mos管,这个mos的g极驱动是靠片内ldo供电的,想要发热低需要用输出去带片内vcc,否则要么换成g电容小的管子,要么降频使用。

fb配上端电容是为了提高电路动态响应,不能大了,会造成振铃,严重的烧毁负载,这个电容需要根据实际波形去测,我的经验是1kr配300pf,10kr配100pf,100kr配10pf,你来个1nf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坑后来者。实际电路基于tps40057,700khz频率,6a负载,瞬变响应调好之后是5us,不加电容是20us,电容大了振铃一直持续下去。

sw加电容会少量降低效率,不需要太大,几十pf就够了,可以看官方手册。

我做了这么多年dcdc第一次见你硬怼的。。对了,我们主要用同步整流的dcdc,多种型号都用过,非同步整流的也用过一些,耐压要比同步整流的普遍高些。好像真没发现emc超标的(当然我们这前期布线也很烂,连mlcc都不知道怎么用,甚至出现过dcdc的sw通过4mil线带电感再带3a负载的奇葩现象,板子负载稍微一重就各种不稳定,折腾了我俩月才发现这个问题),但是电容选型不好,布线不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真的不行。

网友:
同意2楼说的Cg 和fb电容问题,刚踩的坑

网友:
mark一下,dcdc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驱动芯片发热大的原因是高频+大电容mos管,这个mos的g极驱动是靠片内ldo供电的,想要发热低需要用输出 ...

你说的很专业,这个片子的FB上边电容是要大一些的,一般很少有DCDC要并这么大的电容甚至很多根本不需要。
另外这个电容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反馈相位,大了小了反馈相位超出范围都会造成电路自激,当然太大了会影响到瞬变响应,我的FB上边电阻是10K并250pF以下都会自激,不要怀疑我的layout,如果FB上边电阻用到2K我估计这个电容最小都要500pF了。
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发热,所以我说要用A后缀的300KHz,如果用B后缀的600KHz基本可以丢到厕所了,尽管你用很小的结电容MOS。可能是我说的不详细,其实这个片子设计的败笔是没有Thermal Pad,导致就算是不考虑驱动MOS片子都已经比较热,如果加个Thermal Pad估计85度5V 8A都没问题。

网友B:
我测过最好的是凌特的一款,手册里面直接就给出CISPR25的传导测试结果,自己用评估板蹭场地测辐射基本就是底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过最好的是凌特的一款,手册里面直接就给出CISPR25的传导测试结果,自己用评估板蹭场地测辐射基本就是 ...

方便告知是哪个型号吗?

楼主:
EMC真正好的DCDC片子,传导电压法,辐射,并不说明什么,传导电流法才是考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便告知是哪个型号吗?

LT8614还是LT8641来着,有点搞混了……
开关频率上MHz的,但是最终没有用,因为用不起……
这里我想着重批评MPS、SY之流,看着是便宜,没毛用。
就凭整改EMC增加的一大堆容阻感和板面积,还不如加钱用LM和ON,省时省心BOM成本还不一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8614还是LT8641来着,有点搞混了……
开关频率上MHz的,但是最终没有用,因为用不起……
这里我想着重 ...

LT的片子确实用不起,MPS不太敢评论,因为用的不多,不过用过的几款EMC方面表现确实不怎么样,况且用的是车规的内部已经做过优化,不过MPS新出的片子有通过展频改善EMC的,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LT8614看了下确实牛逼啊,但$4.6的价格也只是看一下而已,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