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MCU厂专门针对电动牙刷开专用芯片?

楼主(2020-05-23):
   知道的是合泰有开了一颗,将充电升压等集成进去了,但是价格比较不美丽。

网友A:
直接用8脚的flash吧,价格也不贵,4-5毛,带个4054也就几分钱,贵么?

网友B:
看样子是同行啊,,,电动牙刷和冲牙器,,老本行了,我是做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8脚的flash吧,价格也不贵,4-5毛,带个4054也就几分钱,贵么?

     光充电还不行吧,还得加个升压。   一个mcu集成所有需要的外围可以简化生产工艺,降低出错率。 板子尺寸也可以做的更紧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同行啊,,,电动牙刷和冲牙器,,老本行了,我是做结构的!

   你们做的是智能(加wifi或蓝牙)的多,还是非智能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的是智能(加wifi或蓝牙)的多,还是非智能的多。

開個牙刷要連個WIFI或者打開手機藍牙啟動?又聯想到太陽能電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的是智能(加wifi或蓝牙)的多,还是非智能的多。

牙刷已经没得做了,,,主要是没利润了。。。一个牙刷出厂价能赚5块的纯利润就偷着乐了。。。
目前主要做冲牙器。。单台机出厂还有15-20块的纯利润。

网友C:
有12V的单片机。要不要看看?

网友(2020-10-21):
CX3368用这个吧,好像是几毛钱性价比极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12V的单片机。要不要看看?

有电子管单片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子管单片机吗?

矿石单片机

网友E(2022-02-23):
引用 网友B:
牙刷已经没得做了,,,主要是没利润了。。。一个牙刷出厂价能赚5块的纯利润就偷着乐了。。。
目前主要做 ...

冲牙器会漏水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冲牙器会漏水不?

不会的哦。去年做了100万台左右,总体不良率在1%。(含无理由退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做的是智能(加wifi或蓝牙)的多,还是非智能的多。

非智能的。只能的就是加个wifi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哦。去年做了100万台左右,总体不良率在1%。(含无理由退货)

100万台量很大了,usmile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万台量很大了,usmile品牌?

英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