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碳油板子搞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指教一下?

楼主(2020-05-23):
第一次接触这来板子请问大家,设计这类板子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碳油PCB板子碳油地方要要在那一层画?
图上那个板子碳膜的孔是用焊盘来设计,还是用过孔来设计?
照片中画圈的地方把两个按键连接起来然后又打了一个孔是怎么一回事,是设计人员设计的时候绘制的(我想不可能),还是PCB板厂为了方面生产把两个按键连接起来的检测要用的?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碳膜你把它当成电阻就好

网友B:
碳膜当然是另外一层了;当然是焊盘,因为这都是单面板;打孔的是为了没有碳膜的时候测试板子的。也可以用于一版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的碳膜你把它当成电阻就好

虽然有电阻,但是是当导线用,原理图中还是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膜当然是另外一层了;当然是焊盘,因为这都是单面板;打孔的是为了没有碳膜的时候测试板子的。也可以用于 ...

请问行业内有没有规定到一定要哪一层呢?(比方说板框,行业内规范用在机械1层和KEEP OUTLAYER层)

网友:
很多时候是放顶层锡膏层,因为做网直观。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