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动压计算空速,但是结果不准,求教怎么校准?

楼主(2020-05-23):
用的是某宝常见空速传感器,MS4525DO-DS5AI001DP。
其实就是一个差分压力传感器。现在已经读取到动压,通过公式算得了空速v。
公式: P=1/2*d*v*v ,P:动压;d:空气密度;v:空速。

现在的问题是加上空速管后,无风的情况得出空速是 -60km/h 左右。开了一圈小电驴感觉跟实际值也相差很远(基本无风的条件下)。

有没有大神可以说说怎么校准,或者是我哪里出错了?

欢迎拍砖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其实就是一种差压传感器。可以用u形管效验,或用一透明的塑料软管,管内灌入一些水,软管的两头插入传感器的两个接口中,在一端的管子中加压,管子中的水位差就是压差。另外无风的情况下应该是0,直接校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传感器其实就是一种差压传感器。可以用u形管效验,或用一透明的塑料软管,管内灌入一些水,软管的两头 ...

校零已经完成,校零后的测试结果是这样:
1、真实速度大概30km/h,显示12左右。
2、真实速度大概50km/h,显示25左右。
3、真实速度大概70km/h,显示67左右。

速度高了基本会准一点,速度低了会差的远一些。
弄了个简易风洞,准备等风速计到了再测试下

网友(2020-07-06):
先不说安装方式,会不会影响到压差。   航标是30KM/H才会输出数据, 需要做温度补偿和滤波,如果精度高,就得做模型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