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对于MCU的摆放方向有没有要求?

楼主(2020-05-23):
不好意思,第一次用贵司的SMT服务。如图,我芯片的1脚在右下方,而贴片示意图的红点在右上方,是不是意味着,我需要把1脚放在右上方才可以?

网友:
提醒一下:是嘉立创,不是立创。

网友A:
那你就在SMT操作界面里,旋转芯片,将红点旋转到右下角。

网友:
必须手动旋转

网友:
封装确定用嘉立创的封装就好了,你是不是没有选推荐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在SMT操作界面里,旋转芯片,将红点旋转到右下角。

用的是推荐封装,我看PickAndPlace表中是旋转了180度的。如果忘记旋转芯片,提交了订单,但是购买了人工确认极性服务,可以补救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推荐封装,我看PickAndPlace表中是旋转了180度的。如果忘记旋转芯片,提交了订单,但是购买了人工 ...

花了钱当然能享受服务了
你可以用小助手登陆,查下DFM检查结果,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钱当然能享受服务了
你可以用小助手登陆,查下DFM检查结果,就知道了 ...

我看了一下,JLC果然找出并帮忙修好了。谢谢!

网友:
按照嘉立创的规范做封装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贴片有元件坐标文件,坐标包含元件的x y坐标及元件旋转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