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贵司触摸屏的抗干扰

楼主(2020-05-23):
如题。我曾购买过贵司的5“触摸屏,做纸垫机的人机交互,用STemWin。控制板在实验室一切正常,一到现在实际操作,就不行了,触摸屏触摸不稳定,时好时不好。最后放弃了。

楼主:
当然,没搞成是我们的问题,没有掌握抗干扰的核心要领.今年还想继续用贵司的触摸屏,这次想用7"的1024X600,请教版主,7"触摸屏的抗干扰有哪些要领?能否为我等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工业现场,不适合用电容触摸,除非您很牛逼。看看现在市面上有多少HMI是电容触摸便知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业现场,不适合用电容触摸,除非您很牛逼。看看现在市面上有多少HMI是电容触摸便知一二 ...

工业现场的触摸屏,都是使用电阻屏?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电阻屏天生抗干扰比电容屏强?

网友C:
电阻屏只支持单点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屏只支持单点触摸

工控单点触摸已经够用

网友D:
工业用稳定是最重要,操作工可不是跟你们一样。直接断电拉总闸、或者带着带着手套操作、手里都是油污、不方便的时候拿起子去戳,类似的情况很多很多。
做成电容屏的话,那你的应用范围就很窄很窄了。
这都是我之前的客户、做HMI的朋友跟我说的。那个朋友做HMI好多年了,就在苏州这边。他说有个厂家做电容屏的,还有做安卓的,但是销量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业用稳定是最重要,操作工可不是跟你们一样。直接断电拉总闸、或者带着带着手套操作、手里都是油污、不方 ...

的确是的,电容屏就解决不了戴手套的问题。

网友E:
研华的触摸屏,一体化工控机,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电阻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现场的触摸屏,都是使用电阻屏?

不敢说全部,但绝大多数。电阻屏靠压力让两层电阻膜之间的弹性颗粒变型而产生接触,本质也是机械方式接触,经过这么多年的改进和验证,其可靠性(最起码误触发可靠性)已经极高。而电容屏靠电荷来检测,在千奇百怪的工业现场,电磁环境非常复杂,可能任何一个干扰,例如浪涌,辐射,传导,就误触发了。在工业控制中,误触发是非常可怕的事,轻则参数乱跳,重则安全事故,断手短脚,挂B。所以没厂家敢承担这种风险。就算是电阻屏,有点技术沉淀和负责任的厂家设备,也不会把诸如启动、自动运行、或有关安全的操作用触摸屏来实现,还是得用最可靠的机械按键来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研华的触摸屏,一体化工控机,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电阻屏。

是的,当年手机电容触摸流行起来后,有HMI的厂家想吃螃蟹,结果都是铩羽而归。

网友:
商用像手机平板之类的电阻触摸屏一般是四线的,而工业所用的是5线或8线的,价格是商用的好多倍,玻璃也是相当厚的。

网友:
重新下单一个新的电容触摸试试,我们的4.3寸及5寸触摸从2020年5月份起,已经迭代到第七版了,触摸稳定性大大提高,从单F到G+G到G+双F,每个版本都迭代了两次以上。

网友:
另外,你的机器能不能用环形变压器?如果是大功率开关电源,的确实很难做电容触摸,你那个高压漏电比电容触摸的感应电流大得多。7寸电容触摸走线间隙比较大,搞干扰性是比小尺寸的强一点

网友:
工控上使用电容屏都是客户造成的,因为有些客户不懂,客户的客户更不懂,只看到电容屏高大上,就胡乱制订个需求让下面去做,你跟客户怎样苦口婆心解释都没用,不帮他做电容屏就意味着丢掉这个客户,做了电容器还有可能他用着没问题,还有机会合作。

网友:
所有说工控显示屏还是尽量用电阻屏可靠一些

网友:
俺觉得工业不用电容屏,主要是承担不起触摸乱漂的后果

网友(2020-07-01):
原来电阻屏、电容屏还有这么多讲究,受教了

网友:
复杂工控场合用电容屏就是玩火

网友:
我们以前做主机控制配的工业hmi都是电阻屏,电容屏在工业场合不合适,误触、带手套、手上有液体、各种奇怪的干扰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