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7.22编译MEGA64,程序内嵌汇编,因此没出现return和调用的定义的数据,编译出现警告,怎么消除这种警告呢?

楼主(2020-05-24):
用IC7.22编译MEGA64,程序内嵌汇编,因此没出现return和调用的定义的数据,编译出现警告,怎么消除这种警告呢?

网友A:
加上不就好了,如果你的函数声明中指定了返回类型,又没有返回数据肯定会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不就好了,如果你的函数声明中指定了返回类型,又没有返回数据肯定会有警告 ...

可能你不熟悉ICC嵌入式汇编,函数返回的是r16,
mov r31,r17
mov r30,r16是调用dress

网友:
可是你没有明确的告诉编译器,你已经按照规则返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