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空调电线被老鼠咬断了,零火线间有50v

楼主(2020-05-24):
求助 空调电线被老鼠咬断了,用万用表测空调端零火线间有50v,是火线断了还是零线断了?

网友A:
再测下火线到地线呗,也50就是火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测下火线到地线呗,也50就是火线断了。

空调上只有两根线 只标着L N L N间有50v

网友B:
用一根辅助线接到已知是好的零线上,然后测空调端子上的L和辅助线之间的电压,如正常则为零线断,如为50V则为火线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根辅助线接到已知是好的零线上,然后测空调端子上的L和辅助线之间的电压,如正常则为零线断,如为50V则 ...

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