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普通IO接按键,各位在防止ESD的时候一般选那颗料

楼主(2020-05-24):
stm32 普通3.3V IO接按键,各位在防止ESD的时候一般选那颗料.

网友A:
对于这种要求,我的做法是: 4148SE 上下拉钳一下位就可了, 如果要更好 再加上TV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要求,我的做法是: 4148SE 上下拉钳一下位就可了, 如果要更好 再加上TVS吧

能达到专用ESD的速度吗?

网友:
我一般接个电容,没碰到过被损坏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达到专用ESD的速度吗?

可能你是对的, 如果针对ESD保护, 那种专用的ESD保护二级管会比较好。
看看 ON(安森美)的,记得好像有这类器件。

网友:
还要看您MCU到按键的淫线长度,如果线短,R1K,C102,线长靠近MCU再加上4148到VCC,根本没必要上TVS。  TVS是用在高速外部接口上的,低速完全可以用阻容替代。

网友:
cesdlc3v0j4吧,四路,占空间小,价格低,钳位电压小,结电容小

网友:
我很不喜欢用二极管上下拉,要引一路电源过去,影响布线,有强迫症没办法

网友:
1K电阻解君愁

网友:
看场合,要求不高用BAT54,bav99, 要求高就用专用的uClamp2501系列或是压敏电阻

网友:
经常啥都不连,内部上拉,是不是 心太大了。

网友:
键盘RC滤波就行了,引出接口的话再加一个施密特芯片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