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主控,大家LCD 的UI都是用什么方案做的?

楼主(2020-05-25):
如题
如果直接用 FPGA跑UI 会太累了
现在想到两个方案
1. FPGA选 ZYNQ  移植 linux 跑UI 但是 网上查了下 ZYNQ上的linux 跑UI的案子很少
2. 普通的FPGA(非ZYNQ系列) 再外接一个  STM32F4 或者F7 来跑 EMWIN

不知道大家还有其他建议没有

网友A:
看你UI控制器和FPGA之间的带宽需求了,如果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话没得选,必须ZYNQ,如果要求比较低的话就随便了,那个顺手用哪个,zynq现在价格也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UI控制器和FPGA之间的带宽需求了,如果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话没得选,必须ZYNQ,如果 ...

   关键 ZYNQ 上linux  跑gui 好像没有找到合适的UI库     要是 STM32的话 还有 EMWIN库可以跑跑
本人做的设计 接触UI的比较少以前都是直接屏幕上写字符的,这次要做美观点所以一下子选方案   脑袋空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UI控制器和FPGA之间的带宽需求了,如果数据量比较大或者响应时间要求比较高的话没得选,必须ZYNQ,如果 ...

不需要响应比较急 ,只需要通过UI 做一些人机界面 调整下参数  看上去高大上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A:
linux下界面少?你弄错了吧?看着比较时尚的界面像littlevgl,QT,这些哪个不支持linux?主流的嵌入式GUI基本都支持linux。

网友:
早期有用过 NIOS 跑过 uC/GUI 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下界面少?你弄错了吧?看着比较时尚的界面像littlevgl,QT,这些哪个不支持linux?主流的嵌入式GUI基 ...

据说ZYNQ 跑LINUX+QT 流畅性不行

网友B:
早期用nios驱动vga跑ucg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期用nios驱动vga跑ucgui

毕业设计这么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ZYNQ 跑LINUX+QT 流畅性不行

流畅性没有问题的,我用PetaLinux + matchbox + QT + QCustomPlot, 50ms刷新一次数据运行非常流畅。效果图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d478232e

网友C:
楼主,你不如直接问大家都用啥gui呗。
要是嫌弃zynq跑linux+qt慢的话。也可以跑freertos或者ucos,然后你可以移植littlevgl,或者awtk多种gui都行,跟单片机一样玩。

网友D:
在没有成本压力的情况下,zynq+Linux+qt应该是最佳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不如直接问大家都用啥gui呗。
要是嫌弃zynq跑linux+qt慢的话。也可以跑freertos或者ucos,然后你可 ...

哈哈 就接到最后发现还是问哪个 GUI的问题    对了 请教下 littlevgl 是支持商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没有成本压力的情况下,zynq+Linux+qt应该是最佳选择了

选择的主控FPGA 价格已经可以买3-5个 ZYNQ 702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的主控FPGA 价格已经可以买3-5个 ZYNQ 7020了

给你个PetaLinux + matchbox + QT + QCustomPlot动态的gif参考,50ms更新一次数据,整个过程非常流畅,没有卡滞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的主控FPGA 价格已经可以买3-5个 ZYNQ 7020了

楼主是不是误会了,zynq带一个cortex-a9 内核,在a9里跑linux和在imx6跑linux是一样的。

zynq可以理解为一个带fpga外设的arm芯片。

网友:
只是要求普通交互能力?
工业串口屏了解一下
如果要美要个性,那只能嵌个linux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