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第一帖:分享一个长期自用的stm32单片机开关可控硅 控制交流电机正反转电路 请大家指教

楼主(2020-05-25):
注册第一帖:分享一个长期自用的stm32单片机开关可控硅, 控制交流电机正反转电路, 电机公共线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 请大家指教一下电路

网友A:
可以控制电动窗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电动窗帘了。

窗帘太小,转帘门吧

楼主:
大家看有没有可以提升优化的地方

网友B:
这电路没出问题?   电动机正反转切换时,难道不需要加点电动机停转的时间么? 换成2个IO控制不好么?

网友C:
AC220单线从哪里接入,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没出问题?   电动机正反转切换时,难道不需要加点电动机停转的时间么? 换成2个IO控制不好么? ...

是这样的 这只是控制其中一条交流电源线,是用来切换正反转的,另一条交流线也是可以用继电器来切换的,先切断继电器这一路,再使用可控硅切换电机的正反转,因为怕可控硅某些特殊情况下损坏,造成电机供电一直导通。
而两路全都使用继电器的话,继电器带电切换时,容易造成烧蚀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220单线从哪里接入,没看明白?

从一条导线处接入,导线上套互感器检测电流

网友:
赞 可控硅控制电路

网友:
拆个洗衣机控制板参考一下吧。

网友:
坛友有没有单片机不通过光耦直接控制BTA41大功率可控硅的成熟电路

网友:
不需要光耦,那就是非隔离。通常在一三象限的驱动可控硅。电风扇就是这样的,阻容降压,然后通过可控硅实现挡位。

网友D:
给你几个现成的参考吧。

STEVAL-IHM013V1 - Demonstration board on low-end vacuum cleaner based on the ST7FLiteUS5 and BTB12
你就当成是STM8 的GPIO控制非绝缘的12A可控硅
电路原理图,MCU 通过三极管GPIO直接驱动可控硅,非隔离的。

应用笔记,说的很清楚,外围电路设计和软件控制可控硅的流程。

这个应用笔记说的更详细,感性负载和Dinner
AN2263 Universal motor speed control and light dimmer with TRIAC and ST7LITE microcontroller

STEVAL-IHM029V1 - 2000W universal motor control demonstration board based on the STM8S103F2 MCU and T1235H Triac
8S的3个GPIO驱动一个高结温的T1235.

具体可控硅要如何驱动才能控制好,你也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页面。
https://blog.csdn.net/grant_jx/article/details/2253334
十多年前写的笔记,就这里留的内容算是多的了,原始的word版本我现在也找不到了。你在论坛搜索“如何用好可控硅”应该也能找到配图的版本。

可控硅的控制
1、如何才能不误触发
2、怎样保证不过压击穿
3、如何才能保证可靠触发
4、如何保证功率足够,热失效。

做好这几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交流电机换向,学习一下

网友(2020-08-26):
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E:
建议把Q4换成2N7002, TRR10,TRR4各并上一个1N4148, 减少正反转切换的死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Q4换成2N7002, TRR10,TRR4各并上一个1N4148, 减少正反转切换的死区.

人家的是过零触发的光耦, 每10毫秒的过0点,才会导通一次呢

网友F(2020-10-10):
你好,这个电路我也有在用光耦后面的电路是一样的,我做了200套用在产品上,压敏电阻是10D471,发现压敏电阻很容易烧坏,后来更改为10D561的压敏,发现,可控硅烧坏的现象很明显,我的光耦用的是MOC3041,双向可控硅是CT304D-800S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几个现成的参考吧。

STEVAL-IHM013V1 - Demonstration board on low-end vacuum cleaner based on the ...

大神分享到位

楼主(2021-02-25):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个电路我也有在用光耦后面的电路是一样的,我做了200套用在产品上,压敏电阻是10D471,发现压敏电阻 ...

换进口             .

网友:
可控硅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