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MOS管开关机电路会损坏的原因

楼主(2020-05-25):
如图所示:
1、输入是24V蓄电池,电压大约在20~29V之间;
2、开机按钮是通过PWR_KEY到GND短接开机;
3、24V输出后端电路有47uF固态电容9只,10uF MLCC电容10只;
4、正常工作电流<3A;

故障现象是:部分板子在某次开机后Q1会损坏,导致无法关机。
现在不确定是开机瞬间还是使用过程中损坏的,MOS管外表无损伤。
怀疑是通电瞬间给后端电容充电导致过流损坏,但是手头没有电流探头,测不了通电瞬间的电流。

网友:
栅极对地来个几百K电阻吧,避免偶尔的高压。

网友A:
不清楚R70和C54放在这的作用,R70的阻值这么大,电源开关按钮按下的时候,稳压管D2应该是没办法工作的。

稳压管正常工作,要保证通过一定的电流,R70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R70和C54放在这的作用,R70的阻值这么大,电源开关按钮按下的时候,稳压管D2应该是没办法工作的。

您划的这条线是开机按钮按下瞬间的电流流向,但不是通过R70,而是通过C54,因为C54在刚开始未充电的请况下,可以看作近似短路。
开机之后电流是通过Q2流向GND。

C54的作用是防止按钮长按生效,使其强制开机。
R70是电容C54的泄放电阻。

网友:
MOS管Vgs导通阀值是个范围,每个MOS都不一样。

注意关机的时候Vgs的电压

可以拿几块板来测一下关机瞬间,SHUNTDOWN输出高的时候,MOS Vgs之间的电压。

网友:
这个MOS的Vgs导通阀值在-1V~-3V,设计上一定要确保关机瞬间Vgs>-1V

网友:
欠压电路会不会在电压下降过程中打开MOS管?

网友B:
"怀疑是通电瞬间给后端电容充电导致过流损坏"这个可以测试,可能性比较小,之前有分析过类似案例。可以人为的把后极电容加大几倍去反复上下电测试。上电瞬间的电火花导致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建议楼主把C55电容直接去掉试试看,单独看原理图和楼主反应的开机瞬间会烧坏MOSFET,只能怀疑C55过大导致,Q2导通慢,导致MOSFET烧坏

网友:
gs之间的压差超过手册上的最大20v了吧,按照你的电子分压,大概就是五分之四你的输入电压。个人看法勿喷

网友:
串个小电阻就可以测瞬间电流了。

网友D:
用PMOS 做电源开关时没问题的,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不过你需要在PMOS  的  GS 级加个1nF电容,我们一般都会加个电容,可实现软启动,避免你猜测的瞬态过流的情况。
给张图给你 ,好好体会下。 你最好上电流探头实测下。

网友:
我水平低,Q1 DS 是不是反掉了?

网友E:
感觉是GS过压了,大概看了一下,在满电的时候应该是超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GS过压了,大概看了一下,在满电的时候应该是超范围了

GS有15V稳压管钳位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12楼分析的对, 当时也设计过一个mos管开关电路,打开瞬间电流太大,直接把前级电压都拉下来了。 也是加类似电容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C55电容直接去掉试试看,单独看原理图和楼主反应的开机瞬间会烧坏MOSFET,只能怀疑C55过大导致,Q ...

谢谢您的建议,C55去掉后会导致关机不稳定,这里实测关机时波形很陡峭,实际上刚开机时电流是走C54、D3按钮那条线的,跟这里关系不大,Q2是开机后维持开机状态和关机功能。
“开机瞬间烧坏”只是我的猜测,也有可能是关机瞬间或者使用过程中损坏。

我现在测试了Q1的VGS波形,开机时不到20us,关机时有200多us,到底是开机时损坏还是关机时损坏,有点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MOS 做电源开关时没问题的,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不过你需要在PMOS  的  GS 级加个1nF电容,我们一般都 ...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需要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通电瞬间给后端电容充电导致过流损坏"这个可以测试,可能性比较小,之前有分析过类似案例。可以人为 ...

后面的电容我加了几倍自己反复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F:
输入是24V蓄电池有其他电源给它充电吗,使用场景是不是车上等,有发电机充电。如是,那么这部分电压波动超厉害的,在Q1的漏极增加一个零点几欧姆的电阻,或许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是24V蓄电池有其他电源给它充电吗,使用场景是不是车上等,有发电机充电。如是,那么这部分电压波动超 ...

不是用在车上,前端有外接AC220V-DC36V开关电源,和板载充电电路,充电电路电压限制到27.6V左右,恒流3.2A左右。

网友G:
用示波器测下VGS的波形吧

网友:
PMOS开关速度太慢,R9调小到几十几百欧姆。MOS在开关机瞬间会承受峰值功率(来自后端容性负载及过慢的开关速度会经过MOS线性区),MOS极易在这种情况下损坏;

网友:
上面有几位分析的很专业,MOS管在应用场合不一样,有些要加速开关有些要延缓开关,看实际电路的应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示波器测下VGS的波形吧

重新测量了一下,图片来了

开机:

关机:

网友:
MOS  对电压很敏感  最大的可能还是过压击穿,可以抓下 D   S  对地是否有毛刺  或者直接换用100V或者120V以上的 MOS 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MOS 做电源开关时没问题的,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不过你需要在PMOS  的  GS 级加个1nF电容,我们一般都 ...

确实有道理。我之前有一个产品,也是 用PMOS做电源开关,用的是CJ2307,电流是2.7A的。做了几千套出现过四、五个CJ2307烧坏的,负载很小,正常电流100ma不到。后来更换了更大功率的AO3401才没有出现。

网友:
电流够了,耐压参数选高一点保险

网友H:
有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结果了吗

还没结果呢,太难复现了,我自己怎么测都不会坏。

网友:
SS8050  VCEO 最高耐压是25V 目前来看是有点超出了范围

网友:
要加限流保护。

网友(2020-07-09):
  PMOS 做电源开关电路 可用于一键启动 mark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用PMOS 做电源开关时没问题的,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不过你需要在PMOS  的  GS 级加个1nF电容,我们一般都 ...

这个是什么书上的啊?

网友J:
楼主,有结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结果了吗

最近做其它项目去了,暂时还没有结果。

网友J:
http://dianlua.com/004
一起学习下。

网友K:
不知道你MOS后面出来的24V给什么东西供电,如果是电机,电磁铁,线圈之类感性负载,有没有可能是Vds击穿,开关瞬间的反向电动势。建议量一下MOS的Vds。DS击穿后现象也是长通。
我的应用是NMOS用于低端开关,高端负载是电动机,电源电压只有24V,感性负载断开瞬间的Vds可高达100V以上。只能换Vds高的MOS或者(以及)做RCD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dianlua.com/004
一起学习下。

感谢您的资料,晚点我再详看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MOS后面出来的24V给什么东西供电,如果是电机,电磁铁,线圈之类感性负载,有没有可能是Vds击穿, ...

后面没有感性负载,后面就是接了多路DC-DC。

网友(2020-08-08):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什么书上的啊?

欧姆电子的电子小百科

网友:
D2失效,VGS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MOS 做电源开关时没问题的,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不过你需要在PMOS  的  GS 级加个1nF电容,我们一般都 ...

原文连接有吗?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保险处串联一个压敏电阻也有软启动的效果,试试看

网友(2020-09-12):
后面怎么样了?不会烂尾了吧

网友:
大概率gs超压了 虽然说加了嵌位但是管子击穿也需要一定时间的,可能会存在尖峰。

网友:
R7上并一个大电容,加长启动导通时间,否则瞬间电流太大烧管。

网友:
GS还是建议分压,稳压管反应要时间的。

网友:
这个讨论挺有意义。

网友L(2022-07-24):
后面阑尾了吧,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后面阑尾了吧,几年了

确实烂尾了,后面项目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