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WD是否支持在线调试

楼主(2020-05-25):
最近设计了一块板卡,还没加工,为了节约空间,下载口只用了SWD的五根线:VCC SDIO SCK SRST GND,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在线调试么,下载器应该选STLINK ,还是JLINK 呢。网上有人说STLINK 没有不支持SW的在线调试(也许我理解错了)。刚接触单片机,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实在太痛苦了。

网友:
一直只用SWD OB烧录和调试,4根线,VCC GND SWDCLK SWDIO

网友:
STLINK ,JLINK 都可以。
如果正版嫌贵又不想用盗版,也可以用cmsis-dap

网友:
SWD支持的,一直用着,VCC GND SCLK SDIO,如果可以,RST也引出更好

网友:
安了,百分百支持,jlink、stlink都支持的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解答

网友A:
刚接触单片机,就买SuperVIP会员了

网友B:
我试过进入调试模式后,在开始文件死循环了,这个怎样解决?

网友:
ST link,最低四线即可,可以不用RST

网友:
ST link 三线就可以,不用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接触单片机,就买SuperVIP会员了

不懂,supervip有什么好处吗,我就是交了钱来学习的 ٩(❛ั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supervip有什么好处吗,我就是交了钱来学习的 ٩(❛ัᴗ❛ั⁎)

还可以学习技术以外的东西,年纪轻轻的不在是祖国的花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进入调试模式后,在开始文件死循环了,这个怎样解决?

应该是程序出问题了,然后就会调到debug的死循环里,比如你用了串口,但是有设置了串口的io与串口有冲突,就会进入debug的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并不在你写的程序里,是在debug的自有程序里的

网友:
四根线搞定,非常方便!

网友:
4线非常方便且稳定

网友:
支持的,很好用 的

网友:
这种简洁调试接口,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