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隔空耦合都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0-05-26):
微型隔空耦合都有什么方法?
接收端是MCU的IO管脚,需要隔空距离2CM左右触发这个IO管脚,能飞过去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都行。大家发挥想象,都能想到什么方法。

网友:
信号频率,模拟量还是数字量?这些都不说是耍流氓

红外?
干簧管?
磁耦合?

好像都行,又都不知道行不行,也只有你自己说行不行,才算行不行.

楼主:
随便频率,没有要求,只要能隔空触发MCU中断就行。

网友:
隔空耦合?无线模块?你想要多大距离?

网友A:
红外LED,普通LED+光敏电阻。

网友B:
磁铁+干簧管(磁芯片)
这个估计最符合楼主要求了。

网友:
鼠标里面的光栅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干簧管(磁芯片)
这个估计最符合楼主要求了。

感觉各位大神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呀。
休眠端是一个MCU,一直保持着一个IO管脚中断有效; 这个MCU封装在一个很小的密封的塑料件里面,因此外部只需用类似RFID那样的原理,相距2CM能把能量耦合到这个到塑料密封件里的MCU IO,把它唤醒即可。
不需要复杂的数据唤醒,只需隔空,发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过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LED,普通LED+光敏电阻。

要耦合到 密封不透光的塑料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各位大神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呀。
休眠端是一个MCU,一直保持着一个IO管脚中断有效; 这个MCU封装在 ...

把线圈换成强磁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线圈换成强磁磁铁.

老大厉害!  我见过老外的一个设计就是这样的,激发端就是有磁铁的,但是我感觉太多器件太复杂了,能不能再简化些?

网友D:
医疗仪器上有一种办法是外面用旋转磁铁
里面用线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大厉害!  我见过老外的一个设计就是这样的,激发端就是有磁铁的,但是我感觉太多器件太复杂了,能不能 ...

你楼主位就应该这样详细的描述需求.
建议分析手机无线充电的原理和电路.如果要求2cm可靠触发,注意是可靠的话.

首先需要满足,2个线圈及对应电路能谐振,另外激发线圈的激发波形最好是能有特殊定义,
接收端,收到触发信号唤醒后,最好能和激发端做软件协议确认,或者对二次触发波形做宽度或者延时的确认.排除误触发.

当然,如果不要求可靠就简化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楼主位就应该这样详细的描述需求.
建议分析手机无线充电的原理和电路.如果要求2cm可靠触发,注意是可靠 ...

不要求可靠触发,一次触发不成功就多次触发,反正只要有一次能够唤醒2cm外的单片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医疗仪器上有一种办法是外面用旋转磁铁
里面用线圈

里面线圈太占地方也不行,里面几乎没有空间可以容纳小线圈的

楼主:
看了一下莫坛以前的帖子,有人用磁阻传感器实现;问题是:
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磁阻传感器怎样与MCU的中断管脚相连,另外,隔空2CM处用什么来触发这个磁阻传感器?用磁铁么?有没有简单点的触发源?
比如什么芯片,通电后发出磁场,能隔空2CM触发磁阻传感器,之后磁阻传感器唤醒休眠中的MCU

网友:
硅光电池

楼主:
找了半天,发现好像用霍尔传感器就能实现我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