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的io的mos管的导通条件

楼主(2020-05-26):
如图,很多资料里说,“输出控制电路”输出0时,N-MOS导通。
然而,N-MOS的导通条件是高电平啊!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输出驱动器有没有给你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驱动器有没有给你反相?

看了下数电课本,貌似那两个mos管就是所谓cmos反相器。

网友:
NMOS导通,IO口输出低电平,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