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433/315的弹簧天线,除了体积小,还有什么优点?

楼主(2020-05-26):
用ESP8266+STM32+433发射模块来控制家里的卷帘门和其他遥控开关。
这种无线模块倒是很便宜,不用2块钱,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开始我用的天线是这种弹簧天线,距离很近,穿一层楼板都很勉强。
后来直接用了根25cm拉直了的电线当天线,信号增强许多,穿2层楼板都没问题,跟平时用的桃木色遥控器差不多效果。

对通信这些完全不懂,我是觉得这种卷起来的弹簧天线距离不行,除了体积是比较小适合一些小设备外,好像没有什么优点。

网友A:
不用专门去买算不算优点,要用时随便弄根线卷卷就行

网友:
就普通17cmm导线吧,家里用几十米足够了。

网友B:
这个使用的时候是要拉直的吧。

网友:
我就知道个 1/4 波长。使用时是否要拉直,没有经验。

网友:
体积小就是唯一优点……

网友:
还有个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啊,  匹配好后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最近也遇到天线方面的难题,使用一根导线的效果要比用买的成品天线效果好,距离提升一大截,但是导线太长了,安装空间有限。请问大神们有没有推荐的天线方案?

网友:
它的优点,就是比没有安装任何的天线要好上那么一点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遇到天线方面的难题,使用一根导线的效果要比用买的成品天线效果好,距离提升一大截,但是导线太长了 ...

产品结构,PCB发出来才好推荐方案。天线的影响因素较多。无法直接推荐

网友:
这个主要是便宜吧

网友D:
接这个问题问下,这个导线一定要是特殊线材么,网上说是啥子 RF1.113 ? 不懂是否可以用比较细的漆包线替代。
我看很多玩具里遥控就是这种天线,而且距离也不近,但是用的线几乎都是线芯特别硬的一段,感觉像特别设计
一样,查过很多资料完全没有看到介绍这种天线的文章。
一直想用比较细的单股漆包线或者特氟龙线做天线,试过两个效果都不好,感觉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这个问题问下,这个导线一定要是特殊线材么,网上说是啥子 RF1.113 ? 不懂是否可以用比较细的漆包线替代 ...

天线绕制的线材可以用漆包线,天线的连接线用同轴线,如:RG174/RG178/1.13。

网友:
高频信号不是有“趋肤”效应么,用多芯线会不会好些,不是很懂,还请请专业人士指点

网友:
这种天线绕的圈数,不同直径,绕组间距不一样效果都是不一样的,要和实物产品进行匹配的,不是随便买一个就能用得很好的。

网友:
除了体积小,还有信号差,完全不匹配等等吧:)

网友:
不如用陶瓷天线

网友:
一寸长一寸强

网友:
我用的那种天线,就最常见的Wi-Fi天线那样的,专业厂家做回来70+一根,自己买来类似材料,网络分析仪自己调出来,虽然偕振频率,驻波什么的都可以调好,但是始终和买来的有差异,比如抗环境影响,带宽等等永远没有买的好。没办法,虽然自己买的材料不到10元,还是只有买专业的,自己调的作为非出售设备情况下的使用也还好

网友(2021-04-02):
引用 网友B:
这个使用的时候是要拉直的吧。

你拉直试试

网友:
找根导线就可以替代。

网友:
拉直的17CM导线效果肯定比这个好。
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少有设备能直接用拉直的导线。

网友:
433mhz拉直使用是17cm,圈圈天线又是一个尺寸,如下图严格操作:

433mhz  ask发射才2层楼!真不知道是发射不行还是接收问题。433mhz都有3km距离的发射遥控器卖,有的号称5km。随便c9018三极管一个做成单管fm  100mhz调频都100m视距对讲了。所以说这距离太弱了。
先买一对弹簧天线一个才8元。看看距离能不能几百米,如果不能快换模块。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专门去买算不算优点,要用时随便弄根线卷卷就行

不要钱算是最大优点了,直接垃圾桶捡一个丢弃的网线,一把直尺量一下17cm一剪子,就是一个433mhz直天线。材料直接去废品收费站购买。

网友E:
把发射与接收都换成17cm的单股网线,导线要拉直,然后天线远离金属。距离还是不满足要求就换模块算了。

楼主记得把距离测试一下,很有兴趣知道3.3v  11dbm  的tx001能多远距离。看看比12v 单管振荡,433mhz声表面滤波器选频的常规ask发射模块能有啥差别。

如下图,h34p 433发射模块6元一个。12v时候32dbm。比tx001  11dbm大很多。

楼主(2024-03-25):
引用 网友E:
把发射与接收都换成17cm的单股网线,导线要拉直,然后天线远离金属。距离还是不满足要求就换模块算了。

楼 ...

手上只有H34L,网页写着500米距离的。
今天有空室外测试了真实距离。
发射端用H34L,接收端用WR01。
频率433MHz,天线都是拉直的17厘米的单芯网线。
极限距离670米,超过标称的500米,如果功率更大的H34P肯定牛逼多了。

接收端同时也试了弹簧天线做比对,居然也能400多米。

网友:
有仪器最好,没仪器就一点点的用剪刀剪用距离测试,也就只能这样了,没什么新奇的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H34L,网页写着500米距离的。
今天有空室外测试了真实距离。
发射端用H34L,接收端用WR01。

供电电压多少v  这个很重要
433M  遥控里 有用12v 电池的 距离远,有用两节纽扣电池串行的 距离就比较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电压多少v  这个很重要
433M  遥控里 有用12v 电池的 距离远,有用两节纽扣电池串行的 距离就比较近 ...

我是18650 给3.3V的LDO降压后给发射端使用的,H43L模块电压比较低。

楼上坛友说的H43P,那个好像是9-12V的。

网友:
H43L 3.3v 供电能 400 米以上通讯距离这个确实很强

网友:
这种天线 是要特殊匹配的,,,

最好是用合金铜,这种433的天线效果好很多.

拉直的导线不是比这种螺线管天线好,而是不用匹配,就能达到50%的辐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