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缓冲解决液晶屏显示画面撕裂具体怎么操作?

楼主(2020-05-26):
比如我320*240的屏,RGB接口,60HZ刷新,320*240的视频,帧率59HZ。或者屏是59HZ,视频是60HZ。如何让视频播放平滑?

网友A:
TE同步,如果屏幕有旋转,就加大消隐区,在消隐区里刷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同步,如果屏幕有旋转,就加大消隐区,在消隐区里刷屏

RGB接口还需要TE信号?正常RGB接口没有TE引脚吧。

网友B:
思路就是让你读指针和写指针不指向同一块地址,当读写同一块地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画面撕裂
比如你在RAM or DDR or 其他存储器中开辟了一大块缓冲区用来放图像,地址分别是A0、A1、A2、...(An占用一幅图像大小的地址),当你把计算的图像放在A1时,显示的图像就是A0;当你把计算的图像放在A2时,显示的图像就是A1,这就实现了读指针滞后于写指针
当你分配的缓冲区只能存放两幅图片时,就是所谓的双缓冲(写A0时读A1;写A1时读A0,永不冲突)

网友:
320*240的屏 不存在这种问题吧,

只有在720P及以上才用到双缓冲。

网友:
LCD在刷完一屏的时候会有中断生成,你在中断里更新帧LCD控制器的buffer地址,操作的时候操作不是正在显示的那块buffe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就是让你读指针和写指针不指向同一块地址,当读写同一块地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画面撕裂
比如你在RAM or  ...

但是我两边读写不同步,其中一边等待的话岂不是掉帧了?

网友:
A缓冲区更新视频数据,B缓冲区刷新完把A缓冲区拷贝到B缓冲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两边读写不同步,其中一边等待的话岂不是掉帧了?

不会出现等待的情况,只会显示上一次有效的一帧,比如你写的顺序是A1、A2、A3,然后在写A4内容时卡住了;那么显示顺序就是A0、A1、A2、A3、A3...会一直卡在最新的有效帧A3处,直到写图像恢复正常
显示时序不可能跟处理时序完全同步,所以双缓冲的作用是永远显示最新的、有效的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出现等待的情况,只会显示上一次有效的一帧,比如你写的顺序是A1、A2、A3,然后在写A4内容时卡住了; ...

那你上面两个A3就相当于等待了,如果画面是物体掉落,相当于卡顿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上面两个A3就相当于等待了,如果画面是物体掉落,相当于卡顿了一下

仔细想想,不会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上面两个A3就相当于等待了,如果画面是物体掉落,相当于卡顿了一下

出现两个或者多个A3的原因是你写图像因为某种原因阻塞,当阻塞的时候只能显示最后一帧正确的图像。你都没法产生图像了,那又如何显示图像呢
我这个举例只是说明读写缓存是分开的,互不影响,不会产生断层。如果你产生图像没问题的话,显示图像自然不会有问题,无论二者帧频、相位是否有关系一定不会出错

网友:
如果你视频是59fps,显示帧频是60fps,那么一秒钟内你显示的图像一定有两帧是一样的,这是没法避免的,但是看起来也不会有明显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