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蓝牙鼠标怎么进入配对模式【已解决】

楼主(2020-05-26):
以前开研讨会的礼品,说明书扔了,好久没配对过,完全不记得怎么配对了。背面只有电源开关,没有别的按钮了。

网友:
按住某个键再开机试试?

网友:
滚轮和指示灯之间不是有一个吗?长按试试

网友:
下面看看有没有按键

楼主:
长按滚轮后面那个Windows还是搜不到,按住开机也是。我记得好像要按住三个键,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
我猜,开机后随便点两下可能就配对了,不过要解除以前的配对

网友:
按住左右键开机,看鼠标下面的灯出现快闪了就去配对

楼主:
试出来了,左中右三个键同时按下

网友:
蓝牙鼠标,很多很傻X,包括thinkpad的,还会卡一下,果断还是插上2.4G接收头子

网友:
我的THINKPAD蓝牙鼠标用的生不如死,经常掉线自动恢复要3~4S,网上说关闭蓝牙的电源节能功能,试过也是一样。出差去了个无WIFI的山沟里,就没这现象,发现是附近2.4G的WIFI信号太多。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奇怪了,我用过的三款蓝牙鼠标没有因为2.4g环境复杂而漂过。

网友:
我买了好几个蓝牙鼠标,win7死活搜不到,换win10瞬间连上

网友:
我用的罗技的蓝牙鼠标,感觉还行呀!!主要是电脑USB口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