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现象:USB虚拟串口插PC ok,插安卓没反应,关于OTG线的疑惑

楼主(2020-05-26):
stm32虚拟的串口,插在WIN10正常,插到安卓手机,没任何反应,相当于没检测到。。。目前D+的上拉电阻1.5k接到一个IO口上的,这个IO输出1来让电阻上拉。

手机是OK的,插U盘有反应,之前做过一个APP,插stm32虚拟串口设备是正常的,现在手里没有以前的设备了,怀疑是板子哪里有细节窍门?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

疑惑请看3楼。。。。两张图片,我测了手里的USB线和OTG线 ID都是悬空的,,,按说这个和usb线少一个触点没有关系,事实换成了5个触点的USB线就OK了,少一个ID触点的USB线就没反应,手机检测不到插入设备了

补充:好像是这个USB线有问题,换了一根一样的没有ID触点的数据线就OK。。。。看来是这个数据线太傻?不过为啥能插在电脑用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A:
ID引脚有没有拉低,让手机做USB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引脚有没有拉低,让手机做USB主机

其实还有点不理解,,,,我的设备的ID脚是悬空的。。我是两根线连接方式:stm32设备----micro 5 转USB-A(数据线) ----- USB-B转micro 5(OTG线)----手机,,,,如果第一根线没有ID触点,就导致不能工作,但是中间的USB-A-B只有四个触点呀,很奇怪手机的ID是从哪里接的?

网上找到的otg线序图,ID线已经在OTG线自己内部就接GND了,不需要数据线的ID口啊,真奇怪

网友B:
ID线已经在OTG线自己内部就接GND
是接到手机端的插头接地.
你要确认你这个OTG线ID是有接到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D线已经在OTG线自己内部就接GND
是接到手机端的插头接地.
你要确认你这个OTG线ID是有接到地的 ...

对,这是正解。
U盘之类的只有四根线,你的从机设备也是。但电脑的方口一定是主机,所以插进去的东西都当从机,没毛病。
而手机是主从都可以,取决于另一半是什么。正常的手机转电脑的线都是把手机自己的id线设为从机模式,id悬空或接高都是从机。通常的线没有id,就是悬空。
所以用手机当主机要专门的otg线,这种线会把手机的id设为主机模式,也就是在接头里面就接了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是正解。
U盘之类的只有四根线,你的从机设备也是。但电脑的方口一定是主机,所以插进去的东西都当 ...

原理是这样的,不过我测量了OTG的线,发现ID和GND并不短路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不过我测量了OTG的线,发现ID和GND并不短路很奇怪

应该是你没量对,OTG线的ID肯定是接地的。正常的线ID肯定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