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超低功耗,汽车级,磁开关传感器

楼主(2020-05-26):
寻找:超低功耗,汽车级,磁开关传感器,单极型的最好。
我的应用是,用磁铁慢慢靠近休眠中的MCU,磁开关传感器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触发唤醒MCU。
今天才发现国产有做这个,125℃,功耗在1.5uA左右,不大敢用,请教大家,有没有进口靠谱的。

网友:
干簧管算不算。平时无磁场,没有任何电流消耗。

网友A:
国产多维?

网友B:
这玩意容易被别的磁场干扰,光是电平触发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多维?

是多维,进口的都有哪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容易被别的磁场干扰,光是电平触发不行吧。

霍尔传感器开关不是一样么,功耗还大

楼主:
没人用过么?感觉很多领域都要用到才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人用过么?感觉很多领域都要用到才对啊

1.5uA,125℃这些都好办。
你直接一个汽车级,
绝大部分国产霍尔已经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uA,125℃这些都好办。
你直接一个汽车级,
绝大部分国产霍尔已经屏蔽了。 ...

老大,125℃就是汽车级的,只需能到这个温度的就行

网友:
同求中,比较关注超低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大,125℃就是汽车级的,只需能到这个温度的就行

差远了
125℃能够正常工作,在汽车级芯片里面
就好比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个字一样。

如果125℃能够正常工作就叫汽车级的话,
那么我们很多霍尔芯片都能够叫汽车级了…

网友:
125只是一个温度等级,汽车级要过车规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远了
125℃能够正常工作,在汽车级芯片里面
就好比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个字一样。

老大,您的头标很可爱    那先不管汽车级,先满足125℃,您推荐几个型号看看呗

网友D:
  melexis迈来芯 这个公司霍尔传感器做的很好 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lexis迈来芯 这个公司霍尔传感器做的很好 可以找找看

看了,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E:
二楼说的对,干簧管是最佳选择,不需要任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楼说的对,干簧管是最佳选择,不需要任何电流

体积有限,不能用干簧

网友C:
5Hz的响应频率,满足大部分要求。

能够工作在150℃,我们自己实测过。

现在的芯片工艺工作于150℃很容易。

但是离汽车级的芯片,还差很远,很远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5Hz的响应频率,满足大部分要求。

能够工作在150℃,我们自己实测过。

0.7mA的工作电流啊,谢谢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0.7mA的工作电流啊,谢谢老大。

微功耗霍尔开关,都是间歇工作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