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STM32F4xx+HAL库+SPI双机通讯

楼主(2020-05-27):
参考官方SPI_FullDuplex_ComDMA的例程,主要有以下三个点需要注意:
1. 硬件连接,SPI是高速信号,通讯距离和速度成反比,我使用的是SPI速率是3Mbps, 距离在30公分左右
2. 关于NSS信号,我使用的主从都是用SOFT方式,主机在调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前拉高cs脚,发送结束后拉低,从机设置cs下降沿中断,在中断中post信号量(有操作系统的情况),在从主通讯任务中pend
3. 关于延时,在主机发送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后加一个延时让从机准备,我加的是10us的延时
4. 关于启动顺序,我是先主后从

网友A:
帅!在主机发送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后加一个延时让从机准备,触发DMA后,是不是就开始发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在主机发送HAL_SPI_TransmitReceive_DMA后加一个延时让从机准备,触发DMA后,是不是就开始发数据了? ...

是在NSS的置位以后需要加一个延时,拉高前和拉低后都要加
    if (bSel==1)
    {
        HAL_GPIO_WritePin(SPI1_NSS_L_PORT,SPI1_NSS_L_PIN,GPIO_PIN_RESET);
        delay_us(20);
    }
    else
    {
        delay_us(20);
        HAL_GPIO_WritePin(SPI1_NSS_L_PORT,SPI1_NSS_L_PIN,GPIO_PIN_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