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过usb更新的24C16芯片(EEPROM)?

楼主(2020-05-27):
RT,有通过普通usb线更新的EEPROM芯片?PC端有一个上位机,通过usb线直接连24C16,可以刷写数据。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这种芯片。。。

网友A:
usb线上有没有转接板?

网友B:
MCU的USB引脚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上有没有转接板?

没有转接板,只是普通的USB线。

网友C:
会不会是马甲芯片?

网友D:
这不是usb接口吧,microusb有5根线。这个连接器应该只是个4pin连接器,走的还是i2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马甲芯片?

还没有搞明白,如果是马甲芯片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这个是低成本的东西,芯片不会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usb接口吧,microusb有5根线。这个连接器应该只是个4pin连接器,走的还是i2c ...

我也怀疑是I2C,有可能配的线是USB转I2C。虽然看起来很像普通的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的USB引脚复用?

如果是USB,总线上挂了一个I2C芯片,还有上拉电阻,怕是通信也不正常了吧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确实是通过另外一头插入电脑然后通过上位机来更新软件的吗?理论上USB的物理层是不可能实现这个功能的。
所以只有一个结论,某个烧写24C16的治具借用了USB的接口作为通讯而已,因为USB刚好有4根线可以满足电源,地,I2C的需求。

又或者是你这根USB线里有USB转I2C的芯片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I2C,有可能配的线是USB转I2C。虽然看起来很像普通的usb线。

插到电脑 上看看有没有USB设备就知道了吧,和楼上说的一样,感觉这是用USB接口当I2C使用。或者是人家Remark 芯片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USB,总线上挂了一个I2C芯片,还有上拉电阻,怕是通信也不正常了吧 ...

没测试过,只是设想(因为你都说了是普通USB线)

低速设备 D- 线上拉没问题,并且跟 I2C 的上拉可以兼容,D+ 线可以用 IO 来控制上拉,用到 I2C 通讯的时候才使能(或者使用IO内部上拉?)

网友:
应该是是一个usb2uart的东西,也就是芯片上在某个模式下,将usb DP DM直接接入了片上的uart IO,上位机看到的是一个串口设备,这样就实现了usb的下载

楼主:
初步结论,这是一个乌龙。图片里面的应该是可以接I2C接口来刷数据;还有一个版本,确实有USB芯片。

买了一个样机,到时候来看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