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极管+RC的滤波电路看的不太明白,求分析下。

楼主(2020-05-27):
  如图D1的输入是一个脉冲信号,C3上的电压随着脉冲占空比的增加而变小。初一看还以为是占空比变大C3电压变大,仿真下才发现是相反。
不太明白这个逻辑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另外Multisim仿真时这个函数发生器的duty为啥只能在20~80%之间调整,而不是0~100%

楼主:
额  没人指导下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被c3保持峰值了吧,输出真的能随着输入变化吗?表示怀疑。

网友:
对不起,看错了,R

网友A:
4可以放电,不过你这个应用有点怪怪的,你想达成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可以放电,不过你这个应用有点怪怪的,你想达成什么功能?

识别低脉宽,低电平脉宽变宽时电压会做相应的变化。

网友B:
低占空比时低电平时间长,C1经R2,D3,D2能完全放电,下一周期时高电平经C1,D4能有足够电流给C3充电,C3经R4放电速度比充电速度慢,电压会上升。高占空比低电平时间短,C1不能完全放电,给C3充电速度比不上放电速度,电压会下降。

网友A:
难道典型的rc积分电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占空比时低电平时间长,C1经R2,D3,D2能完全放电,下一周期时高电平经C1,D4能有足够电流给C3充电,C3经R4 ...

    好像有点道理,这样看来可以调节R2来调节灵明度。  C1和C3的比值也很关键,比值太小就看不到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典型的rc积分电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吗?

RC的灵敏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