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要做一些低频小信号(DC~500Hz,10uV~10mV)的频谱采集和分析用什么设备好?

楼主(2020-05-27):
我看市面上是德科技,泰克,rigol这几家的频谱分析仪主要还是在射频段
而示波器的话,用来做分析和测量不错,但是想采集到电脑里继续用matlab做处理就不大方便
那么有什么设备适合做低频小信号(DC~500Hz,10uV~10mV)的频谱采集和分析呢?

网友:
DC-500Hz,放大后进单片机采集,然后传给PC做分析。

网友A:
歪个楼,
专业级外置声卡就可以

分析?那就用Goldwa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
专业级外置声卡就可以

声卡要是能做DC采集那也可以了

网友:
音频信号分析仪,哦,好像不行,你这到直流

楼主:
我看淘宝上卖AD7606的模块似乎还可以
8通道同步采样,价格也不贵,不过采集进来后还要做频谱分析
还是用现成的设备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上卖AD7606的模块似乎还可以
8通道同步采样,价格也不贵,不过采集进来后还要做频谱分析
还是用现成 ...

Sigma Delta 的AD7768 比起7606更适合此类应用些。

网友:
肯定要先放大,再采集

网友:
横河你值得拥有

楼主:
请教一下老哥,具体是横河啥设备?

楼主(2021-04-25):
自己把帖子顶一下,看看有什么仪器合适

网友:
试试看跳过声卡的隔直电容

网友:
老哥,你搜索动态信号分析仪;
或者是低频频谱仪;    以前HP有 有几十MHZ 的频域仪针对这个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把帖子顶一下,看看有什么仪器合适

感觉弄个六位半的万用表就行了, 34410A在六位半时可以到1000sps的采样率
不过10uV是个问题,自己加放大又有附加噪声

要么直接上Keithley2182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