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锂电车脚放在前轮轴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适应?

楼主(2020-05-27):
转弯的时候,脚要跟着轮子转弯,跟普通单车不同,我骑了半小时都无法适应。

网友A:
好像几岁的时候就是这么骑的呀

网友B:
放上去就适应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几岁的时候就是这么骑的呀

哈哈,想想也是。最简易的小车单车,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上去就适应了啊

可能我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试骑,并且地上也不平。

走直路没有问题,转弯掉头慢下来,车头就不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试骑,并且地上也不平。

走直路没有问题,转弯掉头慢下来,车头就不稳了。 ...

基本上都是10多分钟就适应了哦   莫大是不是家里闭关太久  运动机能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都是10多分钟就适应了哦   莫大是不是家里闭关太久  运动机能降低了   ...

因为在家中闭关久了,不能在外边吸收到(天地正气),所以脑袋里头的脑电波有延迟,好像现时的4G手机信号,达不到5G延迟短。

网友:
我是骑车了大概四五天吧就适应。每天只是来回地铁的路程,大约6公里。
大致感觉就是方向盘不适宜摆大,轻微倾斜身体可以控制一些转弯和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