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洗菜机的电机可能有问题,淘宝竟然找不到买的地方

楼主(2020-05-27):
故障是:转起来没有力气,有一个方向可以勉强转动。

开始以为是皮带打滑,拆开检查,发现皮带根本没有动,是电机没力了。

拆电机下来,发现主轴好像有点卡住,转得不顺。我对这种电机不了解,是这样的吗?

开始看到电机的电容鼓起来了(2uf,250v), 测量电容,只有1.6uf,于是,淘宝买了2uf 450v的电容回来。

换上去,故障依然。

网友:
有电容估计就是单相交流电机,跟电风扇的一样
主轴卡,在轴承上先喷点WD40清理一下看看管不管用

楼主:
角度问题,勉强看到下面的标识:

剑清电机
60 KTYZ
爪极永磁同步电动机
220V 50Hz 70 r/Min 3W(输出)<0.2A
S2 1Min 2uF 450VAC IP20 E级
无锡市黄氏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楼主:
淘宝和咸鱼上找到的货,全部都是3r/Min的。

洗菜机上的是70r/Min, 速度快很多。

楼主:
这一家10r/m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度问题,勉强看到下面的标识:

剑清电机

居然是同步电机,搜60KTYZ 同步电机,不必非得是一家的,60应该都是这么大,只是转速需要选一下,可能60和80的比较多,还有就是轴是在中间还是在边上

应该是那个电容的事情,电机拧不动很可能是因为里面是带减速齿轮的,这种电机跟风扇的不一样,它更像是步进电机,转子带磁铁的

楼主:
这一家80r/min,但电容差好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同步电机,搜60KTYZ 同步电机,不必非得是一家的,60应该都是这么大,只是转速需要选一下,可能60 ...

电容我已经换过了,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好拆的话拆开清理一下加点油。我之前用的同步电机电容启动的力矩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我已经换过了,还是同样问题。

那样的话就是电机了,可能减速箱磨损,这种电机在出轴的端面上有个卡簧,有卡簧钳或尖嘴钳的话,可以试试把卡簧取下来,去掉卡簧后减速箱可以拔出来,
不要徒手或尝试用螺丝刀翘,容易受伤
这种电机应该有不少油,但可能齿轮轴线方向很可能是铁跟铁硬磨的(齿轮的轴可能也是),也许清理下或上点油能好点,太严重就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就是电机了,可能减速箱磨损,这种电机在出轴的端面上有个卡簧,有卡簧钳或尖嘴钳的话,可以试试 ...

不拆,直接喷wd40,可以喷得进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拆,直接喷wd40,可以喷得进去吗?

不太推荐呐。。直接喷WD40不太可能解决问题…可能抵达不了有效位置…没准还稀释了原来的润滑脂导致磨损的金属屑脱落卡住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推荐呐。。直接喷WD40不太可能解决问题…可能抵达不了有效位置…没准还稀释了原来的润滑脂导致磨损的 ...

我联系了厂家,没有反应。